关于x9d的设置,翻译了部分目录,请懂的人帮忙修改下

楼主(2014-08-27):
本人刚入手x9d,又不会英文,在群里问老鸟太多了,都嫌我烦了,呵呵,我只翻译了一小部分目录,接下来每天翻译一些,希望对通用x9d的有新人有帮助。但是多部分翻译是百度的,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帮忙修改,在此谢谢,直接回复,我就会修改

1/7选项
Radio setop     遥控设置
Sd-ac card     S D卡信息
Trainer           教练模式
Version          固件版本信息
Switch test    开关测试
Analog inputs  模拟输入
Calibration     通道校准

battery meter range   电池电量计范围

(sound)            声音选项
mode                  设置           选项:  all所有的  nokey按键音无  alarm报警  quiet安静
volume                总音量
beep volume         提示音量
wav  volume         Wav格式的音量
vario volume         不同的音量
b9 volume             b9音量?
length                 音调
pitch                   球场?
contrast              对比

(alarms)            报警设置
battery Low          电池电量低
Inactivity             不活动
memory Low           内存不足
sound off               声音关闭

(back light)       屏幕设置
mode                  模式               选项:    on打开 both两个 controls控制  keys 钥匙 off关闭
duration             持续时间
brightness           亮度
alarm                  报警
splash acreen        启动画面
Gps time zone             GPS时间区
gps coordinate format     GPS坐标格式
country code              国家代码
voice language            语音选择
units                     单位                 metric 十进制  imperial
default channel order     默认的通道顺序       默认ARTE

楼主:
修改,pitch      是音调

楼主:
修改,  units 单位     选项:metric公制   imperial英制,是信息回传的单位选项,比如高度的英尺和米

楼主:
纠正 length              语速

楼主:
Radio setop    遥控设置 已经翻译完了,需要的下载吧

楼主:
谁帮忙纠正以下翻译,谢谢

mooel setup   (模型建立选项)  2/13
mode1 name――模型名称
mode1 image――模型的图像
timer 1――定时器1
  ◆persistent  (持续的)
  ◆minute call (分钟的电话)
  ◆countdown (倒计时)
timer 2――定时器2
  ◆persistent(持续的)
  ◆minute call(模型的图像)
  ◆countdown(分钟的电话)
extended linits――扩展范围
extended trims――延伸修剪
trim step――修剪步骤
throttle reverse――节流阀反向
throttle source――节流源
throttle trim――油门微调
throttle warning――节流的警告
switch warning――开关警报
center beep――中心的哔哔声
internal rf――内部射频
  ◆mode(模式)
  ◆channel range(频道范围)
  ◆receiver no(接收器没有)
  ◆failsafe mode(故障模式)
external rf ――外部射频
  ◆module  (模块)
trainer――教练
  ◆mode   (模式)

网友:
mooel setup   (模型建立选项)  2/13
mode1 name――模型名称
mode1 image――模型的图像
timer 1――定时器1
   ◆persistent  (持续的)
  ◆minute call (分钟的电话)   60秒提示
  ◆countdown (倒计时)
timer 2――定时器2
   ◆persistent(持续的)
  ◆minute call(模型的图像)     60秒提示
  ◆countdown(分钟的电话)      倒数至0
extended linits――扩展范围        舵机摇动范围扩展(+-125%)
extended trims――延伸修剪       微调扩大至整个舵机摇动范围
trim step――修剪步骤                微调步进大小
throttle reverse――节流阀反向    油门反向
throttle source――节流源           油门定义(可以定义为任意按开关,曲线,摇杆方向。。。。。。。)
throttle trim――油门微调            这个比较苦手,原文没看懂。
throttle warning――节流的警告     油门位置警告。
switch warning――开关警报
center beep――中心的哔哔声          中间位提示。(这功能很棒,尤其是旋钮)
internal rf――内部射频
  ◆mode(模式)
  ◆channel range(频道范围)
  ◆receiver no(接收器没有)           接收机号码(No。)
  ◆failsafe mode(故障模式)           安全模式
external rf ――外部射频                   外加的高频头
  ◆module  (模块)
trainer――教练
  ◆mode   (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Radio setop    遥控设置 已经翻译完了,需要的下载吧

这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A:
lz的谷歌翻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谷歌翻譯。。。。。

extended linits――是扩展通道两头的 限制范围,就是-125---+125
extended trims――是增大中点微调的范围,就是-50----+50
trim step――微调步进量

谷歌翻译能翻成这样吗?

楼主:
部分翻译,其余的等有时间在弄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英文不好,也学习下,应该会有帮助的。

网友:
有点 感觉,谷歌的 英文翻译成 中文 ,稍微强点。  中文翻译成 英文,好像 不够好。  也可能跟中文 表述意思比较 多变 复杂,有些关系吧

网友:
好像第二个英语单词拼错了吧

网友:
严重关注,等待整机翻译完成。最好有高人现身把翻译了的中文写进固件里,控的语言选项里就是没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