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电机高手解答 双天的4250 KV560 和 朗宇的3520 KV520

楼主(2014-08-28):
双天的4250 KV560 和 朗宇的3520 KV520 相同桨和电压情况下,哪个的拉力更大些

网友:
肯定是4250吧?

网友:
2个马达是同一级别。数据问题 没谁说得准。一般是双天暴力一点。

网友:
肯定双天

网友A:
马达是同级的,从KV值判断是560的转速高,拉力大,一般这个级别是上50E的3D机,如果14寸桨,双天这个马达一般会比较烫的,连续飞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是同级的,从KV值判断是560的转速高,拉力大,一般这个级别是上50E的3D机,如果14寸桨,双天这个马达一 ...

我准备上12寸6s电池。持续大油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上12寸6s电池。持续大油门应该没问题吧

12寸,没问题,用在什么飞机上?

网友:
这样速度会很快,最好用5S,应该可以用13*6.5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