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叶草蘑菇天线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4-08-28):
小弟最近买了一个三叶草天线用在5.8G图传发射,好奇打开壳子发现其中有一个叶片的角度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叶片。见图。搞不懂这是厂家有意而为之呢,还是工艺问题。三个叶片应该是一样的角度吗?图片中的这样难道是为了调匹配驻波用。请懂行的朋友赐教。先谢过了。蓝线为视线平面,三个红点为叶片至高点的位置。

网友A:
怎么看上去你的里面不是铜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上去你的里面不是铜的嘛??

不懂,请指点。不是铜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简陋的做工就知道是工艺问题。
这些手工作坊,天线的知识可能还不如你了解的多。

网友A:
你天线是铜的嘛?

网友B:
还是 买平板发射吧。比菊花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天线是铜的嘛?

我靠,真不是铜的,吸铁石能吸上。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买平板发射吧。比菊花好太多了。

平板发射不是全向的啊,飞机上天不能始终对准一个地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上去你的里面不是铜的嘛??

不是铜的或许是镀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真不是铜的,吸铁石能吸上。晕~~~~~~~~~~~~~~~~~~~~~~~~~~~~~~~~~~~~~~~~~

太垃圾了!退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铜的或许是镀银的

天线镀银 有毛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发射不是全向的啊,飞机上天不能始终对准一个地方吧。

5db 发射小平板 是全向的。模拟图 是 大环。比菊花和棍棍天线的距离都要远。唯一不好 是天线指向部分信号不好。

网友:
这点高度应该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线镀银 有毛用啊!!

估计你山寨的用多了,银的导电性能比铜好,性能上要优于铜天线,而成本要远高于铜导线,如果你接触过制式电台天线的话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山寨的用多了,银的导电性能比铜好,性能上要优于铜天线,而成本要远高于铜导线,如果你接触过制式 ...

镀银 跟镀金 都是在天线的脚上面

网友:
而且这个都能吸铁石了!!镀银的里面都是铜的毛细管!!  这个充其量就是镀镍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淘宝上的吧,报一下

网友:
我买的好像也是这一种,65大洋一个呢

网友:
我觉得关键是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D:
用了吗?不看广告,看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吗?不看广告,看疗效!

发射离地10米高,放护栏外,开车接收,测距100米,一个红绿灯就掉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射离地10米高,放护栏外,开车接收,测距100米,一个红绿灯就掉头了。

图传信号因为地面会有物体阻挡,如果能达到100米,飞起来300米也是可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天线镀银 有毛用啊!!

如果天线真是镀银就太好了,高频电波有集肤效应,外面镀银可减小电阻,提高效率和发射能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靠,真不是铜的,吸铁石能吸上。晕~~~~~~~~~~~~~~~~~~~~~~~~~~~~~~~~~~~~~~~~~

LZ看看我买的三叶天  纯铜的而且用的铜丝还挺粗的   估计你那个是山寨的  顺便提醒下模友们别买哪些带蘑菇头的天线里面什么样子都知道 只有买回来拆开看了看才知道是山寨货  直接买不带蘑菇头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到那时候就后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信号因为地面会有物体阻挡,如果能达到100米,飞起来300米也是可能的。

图传2W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看看我买的三叶天  纯铜的而且用的铜丝还挺粗的  估计你那个是山寨的  顺便提醒下模友们别买哪些带蘑菇 ...

是的,涨记性了。下次买不带壳子的。只是担心天线裸奔的话容易碰弯叶子。会吗?

楼主:
不想在试那铁丝天线了,图传2w受不了这样的摧残,驻波大了在把我图传给烧了。退货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涨记性了。下次买不带壳子的。只是担心天线裸奔的话容易碰弯叶子。会吗?

没事  只要不要太用力渥 那三个叶  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  只要不要太用力渥 那三个叶  就没事

这种东西真想自己做,买成品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料,就拿那个sma头来说吧,有3G的有6G的,5.8G图传就得用6G最高工作频率的sma头,但是这样一个头就好几十块钱,这样一个高成本,真不知道厂家们是不是用的这种6Gsma头,不用的话驻波会高,发热会大,距离不理想,图传发射端寿命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真想自己做,买成品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料,就拿那个sma头来说吧,有3G的有6G的,5.8G图传就得 ...

自己做也可以 不过你的有这方的仪器  做出来还要测试他波特率  能不好就发射机给烧了  劝你还是买现成的吧  去淘宝搜,飞鹰5.8G天线 我用就是飞鹰的挺不错的

楼主:
我就定制了一根12G最高工作频率的射频延长线,二十来厘米的长度,四十块钱一根。记得论坛里一位朋友遇到的问题,原装天线直接装在发射端上没问题,一旦用延长线接天线,设备就有问题,估计跟这线材选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也可以 不过你的有这方的仪器  做出来还要测试他波特率  能不好就发射机给烧了  劝你还是买现成的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也可以 不过你的有这方的仪器  做出来还要测试他波特率  能不好就发射机给烧了  劝你还是买现成的 ...

直接把天线焊上可以吗?看不出来天线的sma头用的3ghz还是6g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也可以 不过你的有这方的仪器  做出来还要测试他波特率  能不好就发射机给烧了  劝你还是买现成的 ...

收发全套天线都是这个牌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天线焊上可以吗?看不出来天线的sma头用的3ghz还是6ghz的

导线也要达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LZ看看我买的三叶天  纯铜的而且用的铜丝还挺粗的  估计你那个是山寨的  顺便提醒下模友们别买哪些带蘑菇 ...

你这个是飞鹰家的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飞鹰家的货吧

恩 我个人觉得这个天下挺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恩 我个人觉得这个天下挺不错的

我用的也是飞鹰  但是我的到手发现稍微有点不水平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也是飞鹰  但是我的到手发现稍微有点不水平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

没事的  你用的效果咋样呀?
比原装的距离远吗?

网友:
铁丝天线,无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事的  你用的效果咋样呀?
比原装的距离远吗?

我用是1.2G的   图传是罗美的,原装的大概5公里   带着个天线大概8公里多点。。。。你的使用怎么样??最远多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天线真是镀银就太好了,高频电波有集肤效应,外面镀银可减小电阻,提高效率和发射能力。

独营真的好吗?我这里有两块大洋、能自己溶了度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是1.2G的   图传是罗美的,原装的大概5公里   带着个天线大概8公里多点。。。。你的使用怎么样??最 ...

我用的普通5.8G图传  还没有试那  改天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独营真的好吗?我这里有两块大洋、能自己溶了度上吗?

金、银的电阻率非常低,在很多电子器件中使用银,如手机等,有些导线外表也镀一层银,甚至使用银线,如高频发射的加感线圈等,由于过于昂贵,我们一般用没大有必要,效果也不是太明显。还是不要浪费大洋了。关于电镀,我过去自己制作对讲机时,镀过导线,好像先进行酸洗,然后将电源一端接被镀件,一端接电镀使用的材料,吊在电解液中通电,具体电压几伏,电流多少,正极接什么,负极接什么, 电解液配方等记不清了 。《少年电工》一书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金、银的电阻率非常低,在很多电子器件中使用银,如手机等,有些导线外表也镀一层银,甚至使用银线,如高 ...

听听就不会呀!还是留着吧、最少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