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操控技巧请教。

楼主(2014-08-28):
精灵V+飞8字有啥秘稽不?还有下降时要注意些啥哦?

网友A:
第一问,不知道你问的是飞水平8字还是垂直8字;第二问,下降时要带方向,不能带到底,不然会砸下来。

网友B:
如要降快些~Z字型下法&航行下法
垂直降低!除了慢還是慢~

网友C:
嚓,飞过半8字然后没电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说的是精灵V+飞水平8字,我总是飞的不圆滑,郁闷。另下降时我一般油门下扳两格刻度,最大不超过三格,直降很安全

网友D(2014-11-02):
同问。新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