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DJI NAZA LITE 飞控 飞越650四轴机架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28):
新买了DJI NAZA LITE 飞控 飞越650四轴机架安装问题求助!
电调的八根电源线都要与电池连接,还有NAZA的电源模块也要与电池连接,这些连接如何实现?

网友:
买块电调分线板,或者暴力点直接焊一起然后用胶带绑好绝缘塞在650肚子里

网友:
暴力一点吧 ~~我准备暴力了下一步   虽然还是集线板来的好看

网友A:
淘宝搜寻分电板一次解决!看到就知道如何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寻分电板一次解决!看到就知道如何做了!

感谢这位热心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