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最大支持多大轴距,有限制吗?

楼主(2014-08-28):
NAZA飞控最大支持多大轴距,有限制吗?我的NAZA是LITE缩水简化版的

网友A:
理论没有..说明书上说“无论您的多旋翼飞行器尺寸如何”...但是大于650的机架建议楼主还是换NAZA V2吧,LITE不支持云台和OSD

网友:
轴距太大naza lite驾驭不住
我的是H4 680现在用的是naza v1

网友:
太大不行!

网友:
650以内吧!

网友:
好像NAZA的官方说明是650以下轴距的多轴吧

网友:
V2的说明书写着:大于650轴距或者大载重的建议你用WKM,你的不带V的自己考虑呗

网友:
naza支持四轴和六轴的,轴距应该都支持

网友B:
naza lite 目前搭配450机架
之前不懂 买回来才发现不支持云台和iosd  纠结

网友:
我用V2
不过现在用在F450上

网友:
LITE建议最大用到650啦。

网友:
目前用在680上表示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没有..说明书上说“无论您的多旋翼飞行器尺寸如何”...但是大于650的机架建议楼主还是换NAZA V2吧,LIT ...

不支持云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云台是什么意思?

不能装大疆的狗台和云台,说白了LITE就像一台不带USB的电脑,不能扩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没有..说明书上说“无论您的多旋翼飞行器尺寸如何”...但是大于650的机架建议楼主还是换NAZA V2吧,LIT ...

专门看过v2和lite的说明书上都是写的大于650或大载重联系使用wkm飞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专门看过v2和lite的说明书上都是写的大于650或大载重联系使用wkm飞控

说是这么说,大疆总归想多赚点钱哇..但其实用V2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大八轴不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么说,大疆总归想多赚点钱哇..但其实用V2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大八轴不用就行

是这么说  但是出了事DJI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人的lite用在680的H4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没有..说明书上说“无论您的多旋翼飞行器尺寸如何”...但是大于650的机架建议楼主还是换NAZA V2吧,LIT ...

大于650应该建议换WKM。。。NAZA V2与LITE的飞行性能上应该相差不大,所以也在650以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 目前搭配450机架
之前不懂 买回来才发现不支持云台和iosd  纠结

可以支持舵机云台

网友:
我用 NAZA LITE 飞1100mm的四轴,妥妥的。

关于厂家轴距限制:不吓唬你怎么挣“高端产品”的钱啊。。。。

后面是4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支持舵机云台

飞越的二轴云台 支持么

网友:
如果有,那么每个品牌都有这些划分吧
看了不少作品,发现一般大jj都是大疆的,有么有用apm的?

网友:
我720的6轴用的APM

网友:
我用 NAZA LITE飞650mm的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