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无法支持磷酸锂铁电池??

楼主(2014-08-28):
大疆的大牛们出来走两步?

兄弟一架S500,用的是naza lite、配套GPS。之前用锂聚合物3S飞行几十个架次很稳定。
昨天试了一下磷酸锂铁电池。由于单S电压要稍微低点,所以用的是4S磷酸锂铁电池。在NAZA设置里找不到磷酸锂铁电池选项,试选锂聚合物3S或4S,重新设置了相应的保护电压。首飞没想到会有意外,差点没把灰机飞到湖里,黑本座一跳。之后经过反复检查,和换回锂聚合物电池试验。确定:
只要一用磷酸锂铁电池,灰机总会出现:刚起飞30秒内,一切正常,悬停、航线都没问题。但是大约30秒后-----灰机会仿佛得到什么指令一样,毅然向左边猛飞,控都控不回来。

网友:
磷酸锂铁电池是单个3.2V的
锂聚合物电池是单个3.7V的
可以把电压调低点

网友:
直接把低压保护关闭

楼主:
已经:
调低电压保护、关闭电压保护、甚至按大疆大牛的指导把GPS都拆了。结果是症状依旧,炸断一根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
调低电压保护、关闭电压保护、甚至按大疆大牛的指导把GPS都拆了。结果是症状依旧,炸断一根桨{:1_5 ...

关闭飞控电压保护是不够的,电调设为最低电压保护后,还需要设置为镍氢模式。

网友:
如果是dji得電調不知道有沒有保護

网友:
要是大疆的电调或者XA的,还真没辙。。。

网友:
没试过,等大家测试好了我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