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TE在250机子上的刚度设置,附带测评

楼主(2014-08-28):
最近不小心弄伤了脚在家休息,无聊了就弄了一台最近在X宝上很火的全碳纤穿越250机子,因为家里有新的naza lite,就直接用在了上面,但是发现几个问题(1)飞行悬停不是很稳,只要有一点点风就会很晃动
(2)降落不稳定,落地后油门全收,但是电机的推力还是不小,机子会存在少量的偏移
(3)姿态模式,飞行角度很小,而且很难挺住,遥感推到底也就以很小的角度飞行。

求各位老前辈指导一下,这个感度应该如何设置才好?我用的是6寸桨叶,银燕1806电机,12A电调,全重应该是500g,谢谢啦

顺便写点入手感想,给想要入手的朋友们一点建议:

这个机架,说实话,真心不建议大家购买,唯一唯一的优点就是在材质上,的确足料!碳纤硬的没话说,稍微用点力整个机架都不会变形。但是其他真的是。。。。

(1)结构上,这个机架根本就没有考虑放设备的美观,底部是没有隔空层给你放电调的,按照原本的机架,只能把电调放在机臂上,幸好我家里有很多尼龙的小柱子,才勉强在肚子底下塞下电调,空间不是很大,部分跌在一起才能塞下。   上层就更加**了,空间窄的一塌糊涂,铝柱之间本来空间就很窄,底下还有很多螺丝,除了飞控的区域可以放下飞控,其他地方连放个接收机的平稳位置都没有
(2)对孔上有一点小问题,一边的机臂对孔稍微偏差0.5mm,幸好家里有打孔机,不然又是悲剧
(3)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所谓的套餐里的分电板,纯粹忽悠你的节奏,整个机架没有地方可以放他的,没有对应的螺丝孔位,而且碳纤是导电材料,不能直接贴在上面。
(4)动力套装上,银燕的1804没话说,的确好,动力很足,就是电机发热比较严重,稍微飞1分钟,电机就很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用的桨叶的规格问题。

总体来说,除非你家里有很多工具,动手时间足够,不然真的不建议入手这个机架,千万别和我一样追求碳纤的。

网友A:
不错 给你点过站。飞几分钟

网友:
沙发 可以看我的贴,有2台机架空间大大的有但会重点。玻纤的,只有设计图没实物

网友:
个人觉得250小机还是玻纤机架好。
1. 比碳纤机架重不了多少。
2. 价格便宜得多。
3. 4MM的机臂,强度也不差。
4. 设备安装容易,不用考虑机架导电短路的问题。

网友:
横滚感度调小点

网友:
桨可以换成5030的. 机架的话Hovership很好, 布局非常合理, 飞控用CC3D很适合小机穿越. 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1653&extra=

网友:
机架不错,结构紧凑。

网友:
我觉得碳纤机架不错,从强度和硬度来说是比较好的,对多旋翼来说这点最重要,否则容易震荡或自旋。

即使炸机也不会变形,顶多摩擦下。

你若用玻纤的,稍微薄一点的地方就会变形,并且价格也只相差几十快,还有楼主你用尼龙的小柱子,稍微炸下,容易滑丝,我不建议,可以换成铝柱。

网友B:
关于你用naza lite,我觉得你要调节下感度到75-85,校验下遥杆和主控,基本lite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用naza lite,我觉得你要调节下感度到75-85,校验下遥杆和主控,基本lite还是不错的

能请教一下所有的感度项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给你点过站。飞几分钟

还没去测试,脚伤者走不远,试了一下感觉时间应该还可以

网友:
1804用6寸桨有点过,1806就没问题,我的机架也是这个,确实设计得不怎么样,做了修改才装好,强度确实还不错,你那几个尼龙柱最好换成铝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415

网友:
于是我就自己画了个机架。。。。

网友:
对空是个大问题呀,现在我专门买了个电钻,都还是没弄好。没对齐的,只好拿绑带弄了,还不知道行不行,马上弄好就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