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升级3.06发现的问题,技术进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4-08-28):
精灵2升级3.06,发现能测出电池的真实电量,我有两块电池,以前电量还有38%就不能悬停住了,现在升级3.06后,38%时精灵原来在30%才闪的红灯就闪起来了。
还有个问题是新发现的,现在精灵电池在电量只有20%时,就自动下降,遥控器前后左右都不能用了,昨天差点给降落树上炸了,想起来真怕,当时旁边就是山沟,要不然,因此觉的大疆在这个问题应该不能把方向给锁了,要不然就在眼前也的给炸了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查看一下固件的更新信息。是否和您遇到情况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78082f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查看一下固件的更新信息。是否和您遇到情况一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哪个贴子以前就看了,现在低于20%是不是就是严重低电量呀,只是在降落过程中不能对精灵的方向进行操作,这就是个问题,只能看他往树上或其他地方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贴子以前就看了,现在低于20%是不是就是严重低电量呀,只是在降落过程中不能对精灵的方向进行操作, ...

在返航过程中可以拨S1开关夺取控制权,您在调参软件里的电池选项把返航的选项取消勾选就只显示低电报警的红灯而不会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返航过程中可以拨S1开关夺取控制权,您在调参软件里的电池选项把返航的选项取消勾选就只显示低电报警的 ...

好的,我在试一试,哪电池显示还有38%就红灯闪,这是电池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在试一试,哪电池显示还有38%就红灯闪,这是电池有什么问题呀

电池电量是根据您飞的距离和高度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在安全使用时间后返航的电池电量跟以前的30%、15%是不一样的 。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在返航过程中可以拨S1开关夺取控制权,您在调参软件里的电池选项把返航的选项取消勾选就只显示低电报警的 ...

拨S1开关到姿态?还是....再拨回到GPS模式呢?前两天试了下拨到手动,直接***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