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设置中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所有步骤都按k8说明和Mikado_VBar_5.3_设定_全攻略! 来的,现在的问题是
1.打副翼和升降摇杆时候,摇杆回中后舵机回中速度缓慢,打尾摇杆回中后舵机回中。
2 我的是d10控,dx1002接收,软件中的设置对吗,看图
3 舵机是三个恒吉933。舵机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在软件中设置的对吗,看图
4 在控里要设置螺距曲线吗,不设置没有3d 。对吗。

网友:
1、K8就是这样的,修正对就行了。
2、华科尔有总线? 不太懂。。。
3、舵机工作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A:
你接受不能用SBUS的把

网友:
SBUs是futab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受不能用SBUS的把

不知道哦,要用哪一个。还有舵机 用哪一个

楼主:
舵机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在软件中设置是对,我查了恒吉MD732数字舵机 中点脉冲 1520us宽频 9257 是宽频。华科RX1002接收设那个请英语好帮忙看下。

网友:
1.回中缓慢、尾舵机不回中是正常的。
2.没用过D10,建议仔细看下控说明书里面的接收机说明。
3.建议看下舵机包装盒上的参数说明。
4.控里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要设置的,不然没办法3D

网友B:
我用D10的控和1002的接收机,舵机亚拓和KST的都有。按教程来错不了的。
我是这样设置的,尾舵宽频的选9254;接收机选传统标准接收机;回中缓慢我觉得正常,看不同舵机的情况;尾舵不回中正常的,开机后会锁尾的。
调机时控里的螺距设置-100,0,100,在0螺距,摇杆在中间位时调平十字盘和大桨0度,最大最小螺距+-12度,循环螺距8,此时就可以调控里的螺距设置所需螺距了,亚托450L推荐的普通飞行模式为,油门0,65~70,100,螺距-2~0度,5度,9~11度。sport飞行模式为,油门90,80,100,螺距-5,5,11度。3D飞行模式为,油门100,90,100,螺距-11,0,1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D10的控和1002的接收机,舵机亚拓和KST的都有。按教程来错不了的。
我是这样设置的,尾舵宽频的选9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