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naza lite的遇到过绿灯双闪的问题吗?

楼主(2014-08-28):
打开遥控器,上电,GPS姿态模式下搜星很快,不到30秒就单闪绿灯,再等一会快闪绿灯过后变成单闪绿,只要解锁桨一转动,绿灯立即变成双闪,起飞很不稳到处飘。
说明书里说双闪绿灯是有摇杆没回中,我的摇杆除油门之外都在中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谢谢帮分析下哪个环节可能出问题,多谢!

网友:
那就是油门的问题,油门需要在最下面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给售后直接说明你的问题啊,我一有不懂的就去骚扰大疆售后了400  700  0303,都快成为我的常用号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给售后直接说明你的问题啊,我一有不懂的就去骚扰大疆售后了400  700  0303,都快成为我的常用 ...

是男技术还是,妹纸接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男技术还是,妹纸接听呢

打十次八次女的接啊,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C:
打电话,妹纸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电话,妹纸能解决问题吗

看你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没留意,结果飞了不到一分钟,炸鸡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情况 飞起来悬停以后油门置中就不会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