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舵机

楼主(2014-08-28):
本人手头有很多减速直流电机,最近老是想用这些电机做成舵机用用请问可以吗,电机370,540,550的都有。做的话需要哪些材料?有这样的舵机电路板吗?

网友:
可以,不考虑重量,精度的话

网友:
你做的舵机用在哪里?

网友:
楼主做成后上图,希望以后我也可以自己弄出来

网友:
舵机已经是白菜价了,不建议自制。

网友A:
懂的原理就可以了吧,貌似很复杂 什么脉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的原理就可以了吧,貌似很复杂 什么脉冲什么的。

拆块舵机控制板接上电机线就是了 。

网友:
舵机和收索机就是那个反馈电位器有所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

鄙人没做过舵机,但却用利用低值舵机和减速电机改制过大扭矩收索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4792&extra=

网友B(2014-09-28):
淘宝有舵机驱动板,反测绘下驱动部分,然后扩流,可以用6V驱动大功率减速电机,回馈用电位器。如果设计个输出驱动电路,然后舵机板用稳压5V供电,驱动部分用高压供电,则理论上可以驱动任何功率的电机。

网友:
亲,舵机的价格现在都已经很低了,你自己舵机的话买配件的钱可能就够你买一个新舵机了,你也知道现在做生意的量多才有好价格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舵机驱动板,反测绘下驱动部分,然后扩流,可以用6V驱动大功率减速电机,回馈用电位器。如果设计个输 ...

不会电路啊

网友(2014-12-06):
13楼模友说的对!最后做出来萝卜成了肉价钱了。学习学习可以,锻炼动手能力。总的夸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