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一起飞就自动向前,我的遥控器根本没动就向前跑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28):
四轴一起飞就自动向前,我的遥控器根本没动就向前跑了,怎么解决

网友:
看下遥控和飞控的设置对不对,遥控的升降舵是不是在中位点。还有顺便提一句,四轴在离地面近的时候会出现地面效应,就是会四轴乱飘,建议一下子油门打高点让它起来了

网友A:
看四轴的重心是不是前倾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四轴的重心是不是前倾啦

对!

网友:
还有桨旋转对不对。马达接得对不对。飞控校准了没有,设置对不对。都得检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那就调整重心

网友:
升降舵校准了没有

楼主:
重心很集中,电机没问题,都校准了,还是向前、遥控器那些都在中点

网友C:
我遇到过,你的遥控器可能没有设置直机模式,用的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你的遥控器可能没有设置直机模式,用的什么控?

飞多轴需要直机模式?

网友D:
如果一切正常,看电机座平不平了,电机是不是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切正常,看电机座平不平了,电机是不是歪了

平的,要校准的都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的,要校准的都校准了

看下重心,再看后面电机前后是不是平的, 主要看电机轴  遥控器重新校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