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油门和螺距的疑惑

楼主(2014-08-28):
本人新手,刚买了二手飞越450和富斯T6遥控,只在
模拟器
上练习了几次,我买的遥控是左手油门的,在模拟器里要把遥控左上角的VRB(对应6通道)顺时针旋到底模拟器里的飞机螺旋桨才转动,反向旋转就会停止转动,左手摇杆往上推的时候飞机起飞,这样看应该是遥控6通道控制的是油门,而左手摇杆控制的是大桨螺距,在真机上也是这样控制的吗? 如果在真机上也是这样,那控制
电机
转速太不方便了,
按我自己假想,如果在真机上是混控,就是左手摇杆往上推时电调增大输出电压(加大油门)同时加大螺旋桨距而飞机起飞的话,那做倒飞动作负螺距时油门是不是很小或者就是关闭了? 我知道肯定不是这样的,但就想不明白真机上油门和螺距到底怎么控制的,希望老鸟讲解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自己顶

网友A:
特技开关 油门 一条平线 不管你摇杆在那个位置油门量始终不动 变化的只是螺距

网友B:
普通模式就是舵距油门同一通道控制的

网友C:
真机、模拟器,其实都差不多。真机是这样的,左手油门(美国手)和螺距,是在同一个摇杆上控制的。如果全部用默认,那么向上推油门时,螺距也会同样增大;但为了实际操控中,推大油门时,不一定要增大螺距,(或者相反情况时),那么可以在遥控器的油门和螺距两项单独设置中,设置不同的输出大小。简单理解,例:当摇杆在中间时,可以分别设置油门和螺距的大小,也许油门设置到了70%,螺距设置到了60%。
不知道描述明白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