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关于机场电池安检的第一次经验

楼主(2014-08-28):
第一次携带航拍机到外地拍摄,带的H4。三个人带了5块 6s 5200和3块 3s 2200,另外相机电池6块,手持灯电池1块,1W的手机充电宝2块,笔记本电池1块,强光电筒电池一块
6s 5200毫安完全可以带,每人可以带2块,这次在长沙、兰州、成都、杭州机场都没问题,只是有些地方盘问多一点,有些宽松一点,基本上每个机场都不认得这是航拍机和航拍电池,是不是H4折叠得太过份了?:)
另外两块3s 2200毫安每次都差点被拦下来,原因很简单,电池上的标签撕掉了,他们只认标签上的电池容量,这跟之前一些模友说的换标签情况一致,不过还是不建议那样做,毕竟飞机的安全第一。
还有一块藏在手持云台架里的3s 2200四个机场都没检查出来,不晓得是不是混在单反相机包里的原因。
至于其他的电池,因为安检忙着查航模电池,都没功夫管了。

网友:
航电确实要注意安全的

网友:
果然换标签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查出来不让带麻烦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出来不让带麻烦大了

万一到了机场再说不行,可怎么办?

网友:
不让带也没问题,发个快递过去再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到了机场再说不行,可怎么办?

所以办事还是要按照规矩来

网友C:
都怎么盘问的?介绍一下经验,旧电池让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出来不让带麻烦大了

不让带,可以寄存在机场,当然前提是下次你还会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怎么盘问的?介绍一下经验,旧电池让带吗

很简单,你带的是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解释,这是航拍机电池,多少毫安,多少电压,换算成瓦特时是多少,符合民航相关安全规定(100-160瓦特时每人随时可以带两块,不能托运),等等等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放行,不过一般都会要求你分开放置,并做绝缘处理,二是让相关航空公司给开个通行证明,这样负责的就是航空公司了而不是他们安检部门。至于电池新旧没任何关系,他们根本只看标签参数

网友(2015-01-09):
引用 楼主:
很简单,你带的是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解释,这是航拍机电池,多少毫安,多少电压,换算成瓦特时 ...

请问 楼主QQ多少?

网友D:
规定是单块100Wh一下不限数目,100-160Wh的需要申报,每人最多两块。超过160的坚决不能带。没有容量标签或者根据标签不能算出容量的不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定是单块100Wh一下不限数目,100-160Wh的需要申报,每人最多两块。超过160的坚决不能带。没有容量标签或 ...

实际上100-160基本都不需要向航空公司申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100-160基本都不需要向航空公司申报

那就看机场安检严不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看机场安检严不严了……

2014年带着H4 gopro航拍机去机场超过10次,只有第一次是我们主动咨询的航空公司,然后开了证明。其余只要给他们看5200毫安(6s)就直接从安检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