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飞越650 apm2.6 dys4215

楼主(2014-08-28):
飞越650, apm2.71,gps6m, dys4215 ,天行者40A,天九,1238fun,3s5200,留空13分钟!

楼主:
视频正在上传,在控上装了摄像头来拍的,可能摄像头有问题,跑焦了,所以不清楚,呵呵

网友:
坐看帅锅飞。。。。

楼主:
遥控为天九,根据泡泡老师的指导调了6模式切换,电调暂时用原来450的天行者40A(只能用3s电池),刚下单的铂金还在路上,没有装在机臂上,而是装在中心板上,背面装两个,中间装两个,昨天首飞空机12分钟下来电调不见热,所以不存在散热问题.3s酷点5000ha飞了12分钟,估计挂云台山狗的话要上6s才行.apm先用易拉罐剪了一块铝皮用3m双面胶粘在上中心版上,再直接把apm粘在铝板上,没有用apm带的防震神器,经过今天测试,自动调参后,飞得很稳,定点很好,应该没有什么干扰,没有用分电板,直接焊接,中心版中间夹层全部是线,电机线,/电调线/舵机线/航等线,全部满完,开始还担心干扰问题,试飞后,感觉还好.apm的电源模块,我还出了点意外:前晚装机到3点钟,在通电测试的时候,可能是犯困了,竟然把电源T头接反了,电源模块的接apm的接口冒烟烧了,顿时觉得这下完了,拔出接apm的插头,不用电源模块,直接接电池,改用电调供电,apm竟然还能自检,gps灯也还亮,但怎么都解锁不了,记得泡泡说过没有罗盘解锁不了,改接跳线使用内置罗盘,但还是不行,接地面站联机调试,所有功能正常,就是罗盘没法校准,断定是罗盘出问题了,应该是被我弄烧了,这下完了!觉得犯了低级错误把apm弄烧了。昨早联系了雷家准备退回去检测返修(没说是接错线,呵呵)客服给了指导,发现罗盘选项被关闭了,地面站重新打开了罗盘选项,呵呵,竟然能校准了!但因为电源模块的接口被烧黑了,手上的外用表被借走了,没法测量,不知道还能用否,所以为保险起见没敢再用它,现在直接接电源,电调供电!今天中午和傍晚飞了4块电池,目前正常。得出一个结论:apm即使供电接错,也不会烧机,呵呵!

网友:
摄像头可以装在帽子上

网友:
飞手很帅

楼主:
相机跑焦了,呵呵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的650 的PID参数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的650 的PID参数是多少呢

我的apm的参数!

网友:
怎么解锁的呢

楼主:
??????还不知道解锁啊?看来要多看看泡泡的教程补习一下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解锁啊?看来要多看看泡泡的教程补习一下才行哦!

看了n遍,就是不行,我读快疯了

网友:
想出全套XA650PRO,顶级配置,大疆WKM飞控+ios,futaba14sg,黑狗3等等套机,想要的私聊QQ75973579

网友:
电调放在什么位置?我也正在用这个机座。正在研究如何布线较合理,谢谢!

网友B:
装的太恶心了,别浪费了机架啊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已重新整理了线路,现在整齐干净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的太恶心了,别浪费了机架啊

已重新整理了线路!

网友:
我布线更恶心,不过挂着狗3和云台可以飞20分钟,6s5200 朗宇3508 12寸桨,起飞2700g

网友C(2015-02-09):
无人机里的APM是什么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人机里的APM是什么哦……哈

飞控,呵呵!

网友C:
飞控,就是拿在手里的遥控器???是指这个硬件还是指的软件,还是两者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就是拿在手里的遥控器???是指这个硬件还是指的软件,还是两者一体?

飞机上的设备,每架多轴都必须有一个飞控,来控制飞机的,飞控种类、价格很多,功能也不同,便宜的几十元、贵的上万元,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的设备,每架多轴都必须有一个飞控,来控制飞机的,飞控种类、价格很多,功能也不同,便宜的几十元 ...

明白了,应该是是中心的飞行行控PCB板吧,多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