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 ts832+rc832 干扰

楼主(2014-08-28):
请高手帮忙,10米内,推油就干扰,后来回到室内测试,又不干扰了,怎么回事
室内不带浆

网友A:
上传机子的布线,或换个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机子的布线,或换个频率试试

换过频率,不管用

网友A:
把天线离电调远点,装浆后,电流大了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离电调远点,装浆后,电流大了有干扰

谢了,回去试试

网友:
天地飞是有干扰,可以找干扰小的频点,我用的频点是5945MHZ;另外,现在是不是图传的距离很近?接收机是不是有两个频点可以收到图像?如果是的话,换另一个频点试一下,我觉得你现在收到的是谐波。

网友:
你是不是把飞机、和图传发射共用一个电池呀!?要是干扰的话在你打开遥控时就一直干扰了,应该不是遥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