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螺丝那些事

楼主(2014-08-28):
请问这个螺丝跟普通螺丝比有什么好处啊,谁能告诉告诉我

网友:
因为他是阶梯的

网友:
我觉得跟普通螺丝比没什么优势。

网友:
接触面小了?不是更增大对螺孔一面的压力了吗,没想到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好处就是贵 用的安心

网友A:
级别标志着硬度。硬度高,强度就好!

网友:
光看螺丝肯定无解,要看用在哪里?肯定有的地方一定要用这个螺丝。普通螺丝不能用

网友:
正确来讲,要求螺丝中心跟孔心更对齐的时候,这个螺丝发挥很大作用,后面的台阶可以均匀塞满空位,定心更准确。

网友:
需要旋转的地方,

网友:
9楼+1  可以使定位更精确

网友:
定位准确,强度高。

网友:
就是一般的螺絲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螺丝不是太渣渣应该都可以的,没必要搞这么高硬度的吧,除非你是发烧友,什么都要求精益求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级别标志着硬度。硬度高,强度就好!

又高度又硬度的.人家问的是台阶螺丝的作用,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高度又硬度的.人家问的是台阶螺丝的作用,答非所问.

图片即标出硬度,又标明台阶,楼主并没有明确问台阶。你怎么这么聪明呀!

网友:
新手围观 观玩转身 拿分走人

网友C:
市场买的螺丝质量真心不好,除非买国外的,刚度不够是其一,其二,国产的一些螺丝刀很容易打滑。我了个去啊,都买了很多套的工具了,特别是针对直升机螺丝的固定和拆卸上,真心火。

网友:
最大的不同是用途不同,这是有台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买的螺丝质量真心不好,除非买国外的,刚度不够是其一,其二,国产的一些螺丝刀很容易打滑。我了个去啊 ...

其实国内有好螺丝,但是不零售,我在航天企业实习过,确实有不错的螺丝。相当精致。但是都不民用。这个不说了,,请问你知道淘宝上能否买到外国的螺丝或者高质量的螺丝吗?给我的地址呗

网友:
看了评论,每一个准确的,哎。这种螺丝使用在需要旋转的部位的。它有个光滑的面可以降低旋转时对碳纤板的磨损,而且也有利于旋转,更重要的是,安装时抹上一层油,这样旋转的时候就不会自动把螺丝带得更紧,折叠H4上就用这种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