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4-08-28):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先是按照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1&authorid=163673的方法刷B6  刷了之后就变成图中的样子 然后按照泡泡老师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orid=117325&page=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1&authorid=117325刷了B6正版无限FLASH固件  刷了之后还是出现图中的情况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已经搞定了 原因是熔丝不对

网友:
要不就是固件你刷的时候故障没刷好,要不就是你的充电器和其他的电路不一样。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没刷固件的样子,程序区是空的

网友A:
诶,B6本来就很稳定了,就别去折腾了,这下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诶,B6本来就很稳定了,就别去折腾了,这下悲剧了

是的。刷机看来还是有风险的。是不是只有找厂家了?

网友:
不怕变砖?

网友:
B6还能刷固件啊。

网友:
玩了 完了  果断丢弃 B6 上 A6 吧

网友:
充电器还能刷固件。

网友:
目测芯片挂了,我刷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朋友说是芯片挂了

网友:
熔丝配置,小问题啊。

网友B(2014-11-26):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熔丝问题?我也越到同样的问题,愿闻其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熔丝问题?我也越到同样的问题,愿闻其详,多谢!

是的 是熔丝烧写错了 还好没有锁死芯片 相关帖子可以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4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熔丝烧写错了 还好没有锁死芯片 相关帖子可以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 ...

看是看了,就是刷机第二步读熔丝的过程么?不得要领啊,还请您不吝赐教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看了,就是刷机第二步读熔丝的过程么?不得要领啊,还请您不吝赐教才行。

按照这个帖子刷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075&extra=&authorid=117325&page=2

网友C(2015-02-07):
你好,我也刷了b6 但熔丝位可能没设置好,现在变了黑方块了开不了机,都说看你的贴能了解熔丝的设置,但找不到贴的内容,能麻烦告诉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刷了b6 但熔丝位可能没设置好,现在变了黑方块了开不了机,都说看你的贴能了解熔丝的设置,但找 ...

我的帖子没有熔丝位的 泡泡老师的帖子有

网友(2015-04-02):
各位真的太厲害了,連B6都可以刷機...........

网友:
是单片机就能刷,主要看有没人玩姐,建意刷无限次校正那个版,我桢在就在用,很好用,这个校正电压时一定要测电池那个平衡头电压,如果你能直接测电池就更好,因为有电压差的,不信你测一下充电器内部输出和电池端,起码相差0.05V

网友:
我现在校过,能充到4.19V了,如果电池平身平衡B6还是很高性价比的

网友(2023-06-27):
我刷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只要将工作正常的单片机的XTAL2脚连接熔丝设置错误的单片机的XTAL1引脚即可。这种方法我使用过, 能使单片机中的程序跑起来, 能恢复熔丝位。 我亲手试了一下,效果是立竿见影,很快的恢复了错误设置的熔丝位。

网友D: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
熔丝如何写回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
熔丝如何写回去呢

只要将工作正常的单片机的XTAL2脚连接熔丝设置错误的单片机的XTAL1引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有pc分析软件分享吗!下载不到了

网友(2024-01-08):
只要将工作正常的单片机的XTAL2脚连接熔丝设置错误的单片机的XTAL1引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