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自旋

楼主(2014-08-28):
这算自旋么

网友A:
哇 自旋悬停    楼主NB

网友B:
  500ESP*有副翼  ~  好亲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ESP*有副翼  ~  好亲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自旋悬停    楼主NB

其实只是菜鸟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是菜鸟一个

为了配合楼主

网友C:
调 一 调 : 不就 好了。。没 锁定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 一 调 : 不就 好了。。没 锁定 模式。。。???

这就是锁定模式飞行 ................飞机没问题............... 你理解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锁定模式飞行 ................飞机没问题............... 你理解错了

是电动直升机 吧,震动应该不大 啊。。

你这。。。陀螺仪 或许 有问题 ??

从旋转方向看,尾巴推力 过剩了。。

试试:尾舵机 向后移动 2、3毫米。(或者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动直升机 吧,震动应该不大 啊。。

你这。。。陀螺仪 或许 有问题 ??

飞机自旋是我打的舵..................

网友:
正为尾巴的震动头痛,和楼猪一样的机子,哦,改了无幅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