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6充电器一直出现connect break

楼主(2014-08-28):
请问是怎么了?

网友A:
连接断开了?

网友B:
线松了 换个电池和充电器之间的线

网友C:
1、接并充板的电源线松开了;2、接并充板的平衡线松开了;3、如果直接连电池,有可能是B6的充电口线断了。 你是接并充板还是直充?没描述清楚。。。

网友D:
如上模友所说,检查电池与充电器是否完整连好。并充板与充电器主回咱是否完整连好。如果确定连接无误,那就是B6充电主板的主充电回路的元器件出了问题,尤其是功率管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