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8-28):
今天改了个车床,三角带是A型600的,
电机
转速是2800转,主轴转速是3600转,运转十几分钟后三角带发热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高手们给分析下吧,万分感谢了

网友A:
看没有打滑或过紧了皮带,负载过大

网友B:
因为你的是增速,负载过大。

网友C:
本身也会发热,但过热就是要么槽型不规范要么负荷过大。只要在承受范围内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D:
皮带轮质量不合格或者是皮带轮磨损严重,换皮带轮试试

网友E:
闲着也是闲着让我来分析分析,首先增速与负载无关,槽型与打滑有关,带轮磨损与打滑有关,皮带过松与打滑有关。防止皮带打滑过热注意几点,带轮槽型要符合皮带型号,带轮磨损就看槽底是否与皮带底接触,调整皮带松紧防止皮带打滑,既然楼主是改车床而且是A型皮带,可能存在功率不足问题,可以改双槽三槽或者更多以提高负载能力,另外皮带和带轮还有包角要注意,包角越大负载能力越大即越不容易打滑,最后还要注意两皮带轮对应的槽要在一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