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初上手试飞及炸机维修

楼主(2014-08-28):
首先呢估计我是S900首个炸机的~
周2起了个大早趁凉快拉上S900出发到5环外的一个试飞场地,因为第一次飞大疆的机器,之前又听了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没敢上来就挂云台,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我这是个英明的决定,当然炸机还是个人原因
为了平衡重心,模拟全负载重量,我把两组电池挂在了挂载架上,先用的是一组达普彩虹12800的电池,另一组是曾经镍氢时代EP电池的厂家出的无标10000的电池~感度照抄了一个WKM里面S800 evo满载6700g重量下的感度。
上电的时候发现机架原配负极接口插上有点松,又将插头稍微撑了一下,插头是隐患,这个一定不能凑合,然后是校准磁罗盘,由于有零度近乎于苛刻的磁罗盘校准经验,大疆的磁罗盘校准顺利完成,接下来在地面测试了一下混控,因为之前用零度,习惯性的也想用零度的方法测试混控,低油门检查停转,但是尝试了几次不成,只能让人抓脚架举起来测试,混控正常下面起飞测试
听说大疆手感很好确实不错,哥们建议让我姿态起飞,起飞悬停,机身很稳说明S800EVO的感度可以照抄来用,然后就是做了几个机动动作,在急停修正姿态的时候机身晃动很小~操作反应也很灵敏~动作很跟手~
然后试了一下GPS定点悬停,这个不知道是机身振动问题还是起风的缘故,出现了很多人说的掉高情况~但是不是很明显,补了些油门还是可以正常维持高度。
第一组电池只飞了5分多钟就出发二级低电压报警,我设置的是21点多的二级报警具体隔了几天忘了当时是多少了~多挂的电池重量大概再1.5KG左右~和Z15+BMPCC差不多,这个回头还要测试。

紧接着就是第二组电了,两个飞控三档姿态杆我用的是一个,之前降落回来习惯性的把三档开关拨到GPS悬停,两档开关拨到手动增稳,这一波就悲剧了,起飞之后有些向后飘,我以为磁罗盘校准或者是感度哪调的还有问题差一点纠正不了,就向前推了个俯仰,然后就悲剧了~没想到大疆的手动一点角度限制都没有,当我意识到的时候下意识的将机架拉回水平角度但是由于刚才那一下机架已经成90度角了~起飞高度又不高~就放弃拉升了~还好脚架着地下面也是土地,损失不大
不过最让人头疼的事来了~新机器配件各代理都无货~坏的最恶心的就是中心板下板边缘固定收放腿的螺丝孔豁了,大疆原厂倒是可以维修不过算了一下连路途加维修至少半个月~于是放弃了,自己修,当天在网上订了断了的脚架横杆和挂载架横杆,然后就是挂载架的减震板几乎全断~致电大疆客服询问是否与S1000通用~这点大疆要培训一下你们的客服技术了,客服很负责任的说我去比一下~然后半天回来告诉我S900的小~S1000的大~用不了~我不知道他是没理解我说的位置是哪还是只是用照片做对比,不过我还是没死心,去问蓝天有没有S1000的减震板~第二天杀去蓝天~一比两个尺寸一模一样,下面就剩中心板了~看了看~小伤~也不是主要受力点于是看图吧~

环氧胶加玻纤粉加玻纤布,懒得拆了下不去东西,所以活不是很漂亮保个强度就好了~各位将就看吧,打孔,打磨一下~免得比原平面高出太多,修补完成

上S1000新的 下S900裂了的~

防止掉出来,没有黑的只能用白的了~

目前满血复活了,明天继续试飞,无问题上云台,

网友A:
不应该啊,都是大将了,飞手动还有压力吗

网友:
手动档位设置为姿态,省得新手一飞就炸。

网友B:
说明手动S900可以翻筋斗啊。

网友:
牛逼,多轴桨还有桨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都是大将了,飞手动还有压力吗

我这大将是玩船的大将~多轴直机还是新手啦~不过起飞高度太低~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觉得就我的水平把机器拉回水平就已经是极限了~立起来的时候直接就失速了~

网友C:
飞不了手动就屏蔽掉嘛。。。。这炸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手动S900可以翻筋斗啊。

不敢试~动力冗余感觉不太足~而且一定要有足够高的高度作为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不了手动就屏蔽掉嘛。。。。这炸得。

真不知道大疆手动是这样~要知道这样也不至于炸~

网友:
哈哈,满血复活。。。

网友D:
大酱的手动飞起来会吓死人的

网友E:
进来慰问一下,看来有惊无险,照飞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酱的手动飞起来会吓死人的

的确~这下算是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来慰问一下,看来有惊无险,照飞不误!

模型在于折腾~还好没什么致命损伤

网友F:
“把三档开关拨到GPS悬停,两档开关拨到手动增稳”没看懂啊。。。

网友G:
手动模式就像无副翼直升机,带三轴陀螺仪,

网友:
小炸怡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三档开关拨到GPS悬停,两档开关拨到手动增稳”没看懂啊。。。

零度是用两个开关通道控制姿态~一个两档开关控制手动还是GPS~一个三档控制GPS模式下悬停、增稳和返航降落~我等于把大疆的模式切换放在同一个三档通道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模式就像无副翼直升机,带三轴陀螺仪,

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酱的手动飞起来会吓死人的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动模式就像无副翼直升机,带三轴陀螺仪,

还好从直机转过来的。改天试下手动

网友:
LZ维修的手艺不错

网友H:
比直升机的还要难飞,直升机还有陀螺效应,这玩意完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直升机的还要难飞,直升机还有陀螺效应,这玩意完全没有!

对啊~这个情况如果是直机果断拉高炸不了~这个我是不敢尝试~我怕拉没拉起来炸的更惨

网友I:
楼主这个控是几通接收的,用起来怎么样。这款有个十二还是十六通接收的,准备入手,可是不太了解这个牌子。

网友J:
还好,损失 不大。。。

坏几块碳板:找人 用数控机床 做一个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控是几通接收的,用起来怎么样。这款有个十二还是十六通接收的,准备入手,可是不太了解这个牌 ...

我的是7通的~控的手感不错~习惯了之后挺好用~而且开放性做的也不错~就是如果你用惯亚洲控这款控的菜单结构可能会比较不适应~控虽然有中文说明书但是结构和咱们的习惯思维不太一样得小研究一下~有些内容翻译过来和咱们的习惯叫法也不太一样~我找他的失控保护功能就找了一晚上~最终还是看功能效果知道的哪个是失控保护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是7通的~控的手感不错~习惯了之后挺好用~而且开放性做的也不错~就是如果你用惯亚洲控这款控的菜 ...

我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是7通的~控的手感不错~习惯了之后挺好用~而且开放性做的也不错~就是如果你用惯亚洲控这款控的菜 ...

有点儿复杂了,我还是老实些,用l4S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好,损失 不大。。。

坏几块碳板:找人 用数控机床 做一个 哦。

有的减震球和防脱保护也丢了~直接买原厂S1000的配件了~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儿复杂了,我还是老实些,用l4SG吧。

14其实最实用~这控只有开关通道和中间两个滑块的那种通道如果单人操作绝对操作不了~但是他的摇杆上可以拓展按钮通道~这个很特别~我这个之前买来其实是想跑船用的~所以没买太多通道的~飞起多轴来发现买多通道的也没用~正琢磨是出了换14还是把备机出了换14把这个挪做云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控!!???

一款德国品牌的控~小众品牌~目前被海泰克收归旗下~这个品牌在海模圈比较传奇~并且有一台神器存在~

网友L:
S900用的应该是A2飞控吧,还有楼主估计是零度用惯咯,大疆的一个模式开关反而不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S900用的应该是A2飞控吧,还有楼主估计是零度用惯咯,大疆的一个模式开关反而不习惯了。

没~我上的WKM套装~确实要先习惯一下~

网友:
好控,好家伙

网友M:
S900的机动性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S900的机动性如何啊?

机动性跟好~非常跟手~回头我把飞行视频传上来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机动性跟好~非常跟手~回头我把飞行视频传上来

好,如果好的话我也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如果好的话我也入手一个

你可以看看其他人的视频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其他人的视频先~

还是看你的吧,嘻嘻。

网友N:
真不能怪DJI的手动设置,假如没飞过直机的,还真轻易不要用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不能怪DJI的手动设置,假如没飞过直机的,还真轻易不要用手动模式!

没怪~只是做个对比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O:
还正打算上S900

网友I:
今天去异地提900GH4套装,约定时间到那,大门紧闭,等了一个小时。气死,退货转高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去异地提900GH4套装,约定时间到那,大门紧闭,等了一个小时。气死,退货转高一了。

S900可能会后悔~但换高一不会后悔~我要不是预算有限也上高一了~用着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正打算上S900

抛开稳定性机架性能不错~稳定性我目前还无法说

网友P:
刚开始发布的时候有人预言s900将成一代神器,观望下来,觉得神器难成,随着小白鼠的增多,要上头条的那天指日可待。按大疆的的德行,给你便宜东西不一定会给你好货,看看那些服务器条款和售后一致的论调,基本介于流氓和半流氓之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S900可能会后悔~但换高一不会后悔~我要不是预算有限也上高一了~用着安心~

贵了一w,心疼啊I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刚开始发布的时候有人预言s900将成一代神器,观望下来,觉得神器难成,随着小白鼠的增多,要上头条的那天指 ...

至少到手看东西还是不错的~至于说售后~也可能是经历不一样~导致心态不一样~以前参加过多年海模比赛~那年头哪有售后~出了事都是自己的~玩这么多年模型~脑子里早没有售后这么个概念了~所以对售后感觉不敏感~而且售后效率除非实体店服务~否则永远没我自己弄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贵了一w,心疼啊I

我本来是想22000上零度BMPCC云台~结果发现大疆22000一套整机出来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想22000上零度BMPCC云台~结果发现大疆22000一套整机出来了~

能否发下22000一整套都啥配置啊,我咋摸不到这价格,初入,觉得这里水很深啊,每个代理给我报价那三件套都是2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否发下22000一整套都啥配置啊,我咋摸不到这价格,初入,觉得这里水很深啊,每个代理给我报价那三件套 ...

你别加A2啊~24000是A2的价格~配WKM就是22000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想22000上零度BMPCC云台~结果发现大疆22000一套整机出来了~

  • 2.2就一云台。高一还有一样优点,云台姿态算法,jj跟我着云台跑。很喜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 2.2就一云台。高一还有一样优点,云台姿态算法,jj跟我着云台跑。很喜欢这个。

  • 对~我也是喜欢这个功能~

网友Q:
    求问楼主的遥控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Q:
    求问楼主的遥控是神马?

    海泰克旗下一个德国品牌的控~

网友Q:
引用 楼主:
    海泰克旗下一个德国品牌的控~

    哦,我看到摇杆横向有些倾斜,是不是这样杆横向动作时更不容易影响到纵向杆位啊,比如右手油滚转时不容易影响到油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哦,我看到摇杆横向有些倾斜,是不是这样杆横向动作时更不容易影响到纵向杆位啊,比如右手油滚转时不容 ...

    是的~这个是可调的~根据个人习惯~比较贴心的一个设计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可调的~根据个人习惯~比较贴心的一个设计

嗯,挺好的~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嗯,挺好的~我喜欢。

很不错的一款控~美中不足没有旋钮通道

网友R:
哇啦啦
飞这样的成品机也炸
算是人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哇啦啦
飞这样的成品机也炸
算是人才了。。。。。。

我飞越960没炸过~

网友S:
跪求求楼主 感度数据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把三档开关拨到GPS悬停,两档开关拨到手动增稳”没看懂啊。。。

我也表示没看懂,DJI不就只有3个模式吗?然道LZ组合出了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表示没看懂,DJI不就只有3个模式吗?然道LZ组合出了6个?

是这样~我说的拨档的方式是我用零度的习惯动作~零度是一个两档开关控制手动和GPS两个大模式切换~一个三档开关控制GPS模式下的悬停、增稳、失控返航~因为零度的GPS模式降落的话螺旋桨不会停转,返航降落下降的又比较愣,所以每次降落我都切回手动降落,降落之后习惯性的把三档开关拨到最上面的那档~防止下一组电起飞后切GPS模式的时候直接切进返航降落,换到WKM的时候我也是为了方便就把模式切换的三档开关和飞零度的三档开关设置在一个通道上了,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跪求求楼主 感度数据

WKM说明书里S800EVO 6700g的那个配置的~A2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说明书里S800EVO 6700g的那个配置的~A2的不清楚~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恐怖的经历。

网友U(2015-01-21):
楼主呀,五环外的飞场能告诉我一下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您能告诉我平时在北京什么地方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呀,五环外的飞场能告诉我一下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您 ...

我们的飞场在八里桥~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们的飞场在八里桥~

正好我离东面近,我在双井,请问具体在八里桥什么位置呢?

网友:
专业飞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正好我离东面近,我在双井,请问具体在八里桥什么位置呢?

世纪星城对面~冬天到开春那会应该可以保持一片荒地,夏天就会长半人多高的荒草,但是不影响~有两个点可以飞~一个是场地西侧有个环卫进出的小路~不是SUV就别想了~土路~沟深容易托底,北侧的小路中间有个错车用的安全区正好进去一块把车停路边也不碍事~不过头顶有电线~身后是动车线~不过零度和大疆都在那飞过没有失控记录~切记先校准地磁~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世纪星城对面~冬天到开春那会应该可以保持一片荒地,夏天就会长半人多高的荒草,但是不影响~有两个点可以 ...

好的非常感谢,不会开车,看来只能地铁到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的非常感谢,不会开车,看来只能地铁到那了

坐车去那可真是辛苦了~因为那离北苑和八里桥都不近~

网友V:
北 京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