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涵道JJ

楼主(2014-08-28):
手里富裕4S 3700电池 求大神推荐 能放下这规格电池的70涵道JJ

网友:
就我头像这架飞机,名叫superbandit,很好飞,我做的是64涵道,你可以放大一下图纸做成70涵道的

网友A:
70涵道:如下
航域MIG15 完全可以放下这个电池,也很好飞,设备舱大,很方便用电池调重心,重心位置放在机翼碳杆那儿最好,用心装好,上天基本不用微调,就是注意速度低不要转向,不然失速改不出,速度低加大油门转向,原厂收放还可以用比F18强,可以改蓝岱64涵道T45收放,最大缺陷还是低速转弯等于作

死,T尾失速没的救(涵道机都飞得低),现在除役报废

航域F18   也能放下你的电池,可能会头重(用多叶内转子涵道可以缓解),机舱基本不能用电池调重心,用多叶涵道声音很好听,好飞,好降,装机注意主翼安装面的漆用透明胶带把两边的漆都去掉在打胶装主翼,记得用碳杆加强下机翼,原装收到就是个P,改飞翼的收放

以上两鸡都拥有过, F18有两架,选择还服役一架    配置: 70/14 6S内转子KV2200涵道,重280克  电池:达普6S 2200 45C(375克)   包括收放全重1600G上下 装机推力1.8KG持续

50涵道:如下

就介绍新出的50毒蛇:很好飞,用RC涵道有速度也有毒蛇,注意建议埋碳杆,朋友的埋的根还是很软,配置:RC50/11 好盈飞腾40A 3S150025C 总重在580G内,推力完全过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涵道:如下
航域MIG15 完全可以放下这个电池,也很好飞,设备舱大,很方便用电池调重心,重心位置放在机 ...

你这个是什么70涵道14叶 是那种的哦

网友:
自己做能体会到买成品机体会不到的乐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70涵道14叶 是那种的哦

xpr 70/14  500多元那个kv2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pr 70/14  500多元那个kv2200

熬,,cp电机,,噪音如何,,我的也是还没有不知道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r 70/14  500多元那个kv2200

加我qq34577353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熬,,cp电机,,噪音如何,,我的也是还没有不知道咋样

F18机型声浪非常大,电机声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18机型声浪非常大,电机声很小

哦了,我也闹个18,,涵道好装吗,位置需要改装吗你电机有散热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了,我也闹个18,,涵道好装吗,位置需要改装吗你电机有散热片吗

不用切,直接放进去的,电机带有散热片,但是需要自己涂散热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切,直接放进去的,电机带有散热片,但是需要自己涂散热硅脂。

好的电脑cpu硅胶不少呢18速度如何落地稳定吗

网友:
不挂蛋速度也很快

落地稳定说的是哪方面?好降落还是?

F18地面滑跑速度稍快,方向舵要打小,大多了很神经质

网友:
某宝一搜,70涵道机,一堆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