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大神 碳纤管电机坐怎么装才能水平 有什么简单办法吗?

楼主(2014-08-28):
呼叫大神 碳纤管电机坐怎么装才能水平 有什么办法吗?

这种电机坐怎么才能水平,有什么不需要专业仪器的简单办法吗?多谢了

我有个这种水平仪,放上显示水平,反过来再放就不水平了,这玩意精度不够

网友A:
那有什么需要水平仪,倒过来放平在桌上观察看看,拿个尺比一比就好了啊!

网友B:
LZ你需要这玩意,小巧方便,简单易用还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需要水平仪,倒过来放平在桌上观察看看,拿个尺比一比就好了啊!

网友:
就用水平仪,方便好用!

楼主:
这是个好方法,不过我的机架必须先装上电机才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需要这玩意,小巧方便,简单易用还实惠

这个是圆盘型的,还可以,如果非要那么精确的话,那只能专业仪器了,那价格

网友:
一直是目测~

网友C:
还是目测准 真的  板子黑 中心板对牢   水平仪 没意思的

网友D:
圆的那个气泡水平就很好了,十万分之一的天平都是靠他调平

网友:
用眼看就好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电子螺距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圆的那个气泡水平就很好了,十万分之一的天平都是靠他调平

去逛逛五金市场吧,应该会找到,实在不行还有万能的某宝

网友:
我用电子数显倾角仪/水平仪。几十元一个,比水平泡好使,精度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目测准 真的  板子黑 中心板对牢   水平仪 没意思的

我组装不下100套多旋翼,全是用眼瞄,观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组装不下100套多旋翼,全是用眼瞄,观点一样

你这是,老板啊,一百套。要是一起飞起来就吊了

网友:
这个电机座下面应该还有个电调板的。
话说直接用角尺就行了啊,JJ放在地板上,角尺靠一下电机侧面。根据偏差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