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望大赐教

楼主(2014-08-28):
直机调平十字盘后,把大桨装好,大桨和机头平行,调到零度后,是否大桨旋转在任何位置都是零度?

网友:
肯定不是,,,你只需要把2只桨,在同一个位置确定0°就行了,其他不纠结

楼主:
可以确定了,都是零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但又为什么测零度的时候为什么要和机头和尾管平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又为什么测零度的时候为什么要和机头和尾管平行呢?

你最大舵距还有最小舵距的十字盘都调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又为什么测零度的时候为什么要和机头和尾管平行呢?

你电子螺距尺归零的时候放那里?

网友A:
必须是额。。。。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额。。。。我晕

都是平的

网友:
问你电子螺距尺归零的是后是不是放两侧板顶上呢?

网友:
要是是的话你桨肯定是要对平尾管来找平,因为桨的平是相对主轴的平,要同一个方向上才可以保证你是跟主轴成直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