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办法了...

楼主(2014-08-28):
这机炸过.A2+S1000+5D3.返厂修时大疆应该只试了飞机能飞.但到现在折腾了很多起落怎么都有果冻.今天找到了点头绪.飞机向前走的时候果冻特别严重.向后退时就好点了.
1分25秒开始飞机是直接拉杆退的.云台转的...可以从声音和画面看出改善了不少..机身和桨震动我觉得已经很小了.旋停近看云台基本看不出有震动..求解.

网友:
云台配重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请教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按标准的安装..相机原装电池.没带什么多余的.装好后不通电的情况下手把相机拨到什么角度就自己保持什么角度.是否上次炸了后云台有变形造成吊臂重心倾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请教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按标准的安装..相机原装电池.没带什么多余的.装好后不通电的情况下手把 ...

你把相机安装上厚,理论原则上应该是水平的,要是往后磕或往前磕,想办法配重试试。还会出类似的问题不。应该能解决

楼主:
或者换个办法考虑.相机装好不通电的情况下如果倾斜机身和云台.方向轴是否应该转动还是保持不动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相机安装上厚,理论原则上应该是水平的,要是往后磕或往前磕,想办法配重试试。还会出类似的问题不。 ...

现在装好后很水平的..也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手推到哪个角度就保持哪个角度.不会自己前后左右倒.

网友:
如果机架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重心问题,可以再没上电时看下重心平不平衡

楼主:
上次炸了返厂。厂家就没挂像机飞过。对这云台彻底失望了。

网友B:
楼主您好,能否提供一下您的返修编号或者联系电话?

网友:
有果冻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能否提供一下您的返修编号或者联系电话?

今天花了一天几个人折腾了一天.飞了十多起落...云台拆装10多次...目前暂时好了....等我们明后天再试.看稳定不.今天后来偶尔还有小果冻.最后两起落于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能否提供一下您的返修编号或者联系电话?

今天飞行的时候试了两次都有一个问题....高度40米左右...GPS模式头北尾南旋停...然后只打左方向舵自旋..美国手.不会动到升降副翼..但飞机旋的过程中会朝东北方向漂移..快旋完了又自己飘回原位.卫星13个左右...也刚校正了地磁...怎么会漂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能否提供一下您的返修编号或者联系电话?

今天飞行的时候试了两次都有一个问题....高度40米左右...GPS模式头北尾南旋停...然后只打左方向舵自旋..美国手.不会动到升降副翼..但飞机旋的过程中会朝东北方向漂移..快旋完了又自己飘回原位.卫星13个左右...也刚校正了地磁...怎么会漂移呢?

麻烦回复..不想问题更严重

网友:
貌似是云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