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4sg升降舵的松紧度怎么调?

楼主(2014-08-28):
新买的14sg,升降舵觉得很死很涩,不顺滑~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到说明书上说通过调螺丝可以调节
但是只找到了方向舵J4的螺丝,升降舵J3的怎么也找不到
求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
沙发,楼下解答

网友A:
拆开遥控器、扭里面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遥控器、扭里面的螺丝

拆开岂不是就没保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岂不是就没保修了

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