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40A与铂金30A对比

楼主(2014-08-28):
MOS管的数量和型号是相同的
个别原件有变动
下面是我引用本论坛模友的测试对比视频
好盈X-Rotor(乐天)多旋翼电调兼容性测试视频逐步放送!
(请勿添加VIP商家栏目链接版主留)
做的不好勿喷哦

网友:
沙发,我抢,做好沙发,在继续看

网友:
这能看出什么区别吗?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PCB、mcu的差异可以忽略了,基本上性能的不同是固件算法不同造成的

X-Rotor的牛X性能和V3版铂金可能很有关系,有可能就是V3版铂金简化过来再加上某些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mcu的差异可以忽略了,基本上性能的不同是固件算法不同造成的

X-Rotor的牛X性能和V3版铂金可能很有 ...

至少功能很牛叉,从测试结果来看反应速度确实快不少......

网友:
我关心的是能不能刷BL固件

网友:
看来只是固件区别

网友B:
看出区别了,字面上一个叫乐天,一个叫铂金

网友B:
航灯led如果并接到电调电机输出端任一两线上,电机转航灯亮,这样会不会影响电调和电机呢?昨夜按这个方法安装,解锁电机转led随转速升高而由暗变亮,但即使100油门也达不到led标准电压下的亮度,请高人指点!

网友:
美女爱乐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灯led如果并接到电调电机输出端任一两线上,电机转航灯亮,这样会不会影响电调和电机呢?昨夜按这个方法 ...

电调电机输出端的任意两端相位差120度,不是油门最高就一个地一个最高电压,当然不会令LED亮度和满电亮度一样,油门只是改变这个信号的频率

网友:
硬件区别不大,做工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出区别了,字面上一个叫乐天,一个叫铂金

我感觉也是!

网友:
看不出为啥一个30A一个40A

网友:
楼主豪爽,扒了衣服只为找不同,不过程序最重要,却看不见啊。。。

网友:
等着出下文

网友C:
请教大神,4108   铂金30   设置电调恢复出厂时进去后又重复短鸣1~4声,说明书上没有恢复出厂的二级菜单介绍!全部选的第一声短鸣!油门行程设置没问题!装机以后启动,怠速很高,油门在50%一下活动,电机无反应,推到50以上又感觉迅速变快,再就是上电以后没有读取电池节数的提示,直接准备完成!

网友D:
大致上没看懂    就知道乐天和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上没看懂    就知道乐天和铂金

区别不是太大,只是部分元件变了,我个人认为是固件与运算方法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4108   铂金30   设置电调恢复出厂时进去后又重复短鸣1~4声,说明书上没有恢复出厂的二级菜单介 ...

复位一下

网友:
也就是说 两个电调基本一致 就是程序的优化罢了

网友:
大致上没看懂    就知道乐天和铂金  +1  等下文

网友:
我只看出两个区别,价格和名字

网友:
大神呀,求教求教呀

网友:
比较直观,学习了

网友:
个人不懂性能上有啥区别,但是,始终觉得 铂金 系列 名字高贵 性能也得到大家肯定。就乐天 这名字,一时间,还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