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力锂电池的接线

楼主(2014-08-29):
平衡线很容易从根部断裂,其实光断掉倒也算了,可怕的是断头的线丝有可能会导致电池短路。。。

用703或者704白色电子硅胶对出线处做一下封闭处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703胶的特点是固化后有一定韧性,而且附着性很好,可以防止线的摇动影响到内部焊点,造成断裂或者短路。处理的时候用尖嘴,把胶尽量注入,并且把出口缝隙全部封死。一般几个小时就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有创意,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这样以后一旦有电芯坏了一块想拆换也麻烦了

网友:
其实如果焊功了得,焊接部位包封处理得当,也不会齐根断裂的。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B:
断了说明电池做工不好

网友:
拔的时候不要扯线,一般不会掉

网友:
这也是以防万一的好方法,谁敢保证自己的电池不会出问题?再好的牌子也不一定可靠

网友:
断的方法千千万
封死不是好办法

网友:
一直用704的路过,软软的白色的,想拆的话,可用镊子撕开胶皮清理

网友:
我也是   我用的是704的

网友:
我玩船的,电池全用这方法封口了,就为了不进水,但也感觉散热不了吧.  几个电池大肚了,也不知是电池问题还是密封问题!  有前辈指教下不?

网友:
实则无此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说明电池做工不好

是的,做功好的话,断线也不会齐根短。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好办法,防患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以后一旦有电芯坏了一块想拆换也麻烦了

704硅胶干了有一定的韧性,而且一旦想去除还是比较容易的。甚至可以做到一点痕迹都没有。

网友:
不错,过路的顶下

网友:
我的电池就有平衡头齐根儿断一根线的情况。这个方法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