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各位老师 关于 遥控器的GPS功能 怎样用

楼主(2014-08-29):
请教 各位老师 关于 遥控器的GPS功能 怎样用:?不管那款遥控器  只要有GPS功能   可以看到飞机的远近 和方向  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华科尔的,不过没距离方向
想要详细参数可以弄GPS、摄像头、图传、IOSD、显示器

网友:
我见识少。遥控器上带GPS,好像没听说过。我想,即便有,也会很贵吧!

网友:
我没听过  自己见识少 上将没听过 估计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不过没距离方向
想要详细参数可以弄GPS、摄像头、图传、IOSD、显示器

谢谢 朋友  这样 也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双向传输的控吧!GPS是装在飞机上面的,他会把数据传到控上面。上面应该是华控的12通道的吧!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B:
带双向传输的才有GPS信息这功能,gps模块是单独装飞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双向传输的才有GPS信息这功能,gps模块是单独装飞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