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5 VS 4822 同样390KV!!!!!

楼主(2014-08-29):
有个问题想弱弱的问一下, 据说现在大家配四轴都选用6S电池电机了

选择困难症   到底是用4225  390KV  还是4822 390KV    ??(仅限这两款对比!)

烦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不用还犹豫

网友A:
用什么电机是根据你需要多大载重来说的,4225 挂狗3  4822 挂微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电机是根据你需要多大载重来说的,4225 挂狗3  4822 挂微单

如果挂狗3  4225和4822的区别在哪里呢?  或者说谁要更胜一筹,在留空时间上?     求教

网友A:
留空时间和你的起飞重量还有电池容量有关系。一般挂狗3用4225 kv610 4S电完全够用。6S点成本高重量也中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空时间和你的起飞重量还有电池容量有关系。一般挂狗3用4225 kv610 4S电完全够用。6S点成本高重量也中得不 ...

不考虑 电池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6S   只说哪种效率高 推荐哪种!!!!?

网友:
870轴距4225电机挂狗。4S6000的电。3300克。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 电池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6S   只说哪种效率高 推荐哪种!!!!?

单说动力当然是4822比4225推力大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