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想刷SUV固件

楼主(2014-08-29):
华科尔D10想刷SUV固件
有人说刷了SUV固件反而不好
有人说刷了SUV固件很好
想试试
万一刷了SUV固件不会用可刷回原厂固件吗?
先谢了.

网友A:
小心变砖,风险肯定有的

网友B:
没敢动,两个D10控。

网友C:
不会变砖  没事的 我来回刷了十几次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D:
不用其他接收机就别刷 已经够用了 如果有较高要求 就换新控吧

网友:
主要是你有没那么多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变砖,风险肯定有的

万一刷了SUV固件不会用可刷回原厂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敢动,两个D10控。

万一刷了SUV固件不会用可刷回原厂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其他接收机就别刷 已经够用了 如果有较高要求 就换新控吧

万一刷了SUV固件不会用可刷回原厂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刷了SUV固件不会用可刷回原厂固件吗?

可以

网友:
请问哪个版本固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变砖  没事的 我来回刷了十几次也没任何问题

新手求教刷了suv大大的固件后想刷回原装固件如何刷机
按照
1、点选软件上的Firmwear选项卡,然后选需要更新的固件文件DEVO-10 Fw v0.7A.dfu然后updrade

2、点选软件上的Library选项卡,然后选需要更新的固件文件DEVO-10 Lib v0.2.dfu然后updrade

但是刷机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入菜单后就是乱码了,请问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是否需要格式化盘符还是什么的请指导下

网友:
我刷刷了suv,现在回不来了。。回来全是乱码,不知道问题出 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会变砖  没事的 我来回刷了十几次也没任何问题

新手求教D10刷了suv大大的固件后想刷回原装固件如何刷机
按照
1、点选软件上的Firmwear选项卡,然后选需要更新的固件文件DEVO-10 Fw v0.7A.dfu然后updrade

2、点选软件上的Library选项卡,然后选需要更新的固件文件DEVO-10 Lib v0.2.dfu然后updrade

但是刷机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入菜单后就是乱码了,请问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是否需要格式化盘符还是什么的请指导下

网友:
同等高手指点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E:
新手求教D10刷了suv大大的固件后想刷回原装固件如何刷机
按照
1、点选软件上的Firmwear选项卡,然后 ...

你的搞定了没?我的刷回也是乱码。
有没试下先在Suv固件里改成英文再刷回去?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