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天捷力贼鸥

楼主(2014-08-29):
怀旧的人总喜欢习惯了的载机,犹豫很久,终于下手贼鸥,今天汶川天气很好,飞机也到了,我的心情也很好呵呵!!!价格嘛网上都能查到,比起当初我550买的1680我个人觉得能够接受,毕竟比起1680大了一些。先说说我的感受:用料不错,磨具处理的好,表面很光滑,发泡的非常完美,看的出来是生产厂这点是为了我们用户下了功夫的。。。吊舱起落架受力在吊舱的层板上,起落架很结实不易变形,吊舱和机身的连接有好处也有不便:吊舱连接机身和机翼共用碳管,每次取机翼吊舱都会没有连接导致脱落,这就使有些设备的安装必须考虑到快接插头,这样就使检查很麻烦,也多了故障点,吊舱的舱门不错,用的是铰链,希望厂家在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上都这设计这个,我的1680副翼都是用纤维胶带,这样使用久了会老化,需要常换也很麻烦,升降舵和方向舵安装处科学,是不是看到我翼龙的构思设计的,呵呵!!机身碳管都在需要穿线处开口了,这点不错,安装后布线好看,也整洁,升降方向插接一个螺丝固定在机身碳管上,这个方便拆下,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一架不错的飞机,粗略看了一下布线飞控的安装啥的还是感觉空间大,空机在1452克,如果加上设备电池啥的估计起飞在2700克吧,我试了试感觉最大装12寸桨不影响吊舱的镜头观察,所以只能在10-12寸桨上选择电机,如果按2700克起飞重量,保险的拉力在1700克-2000克左右,我还没有买动力,现在正在选择中,也希望飞过这个飞机的朋友给点你动力的建议,现就说这些,大家看看图片。。。。。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休闲小飞机

网友:
继续 继续!!

网友:
接着上图

网友A:
动力我用的是 2820 KV1100的,和大胖的动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我用的是 2820 KV1100的,和大胖的动力一样

我正在考虑动力问题,你使用中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考虑动力问题,你使用中感觉如何???

嗯,用这个配置,动力充沛,滑跑起飞没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起飞视频

网友:
挺漂亮的机机

楼主:
有几张图掉了呢

网友:
带鱼又开始征战了啊,顶大神一个

网友:
最近大神们都选择贼鸥啊……

网友:
热带鱼好久不见上线了。

网友:
LZ装好平尾和垂尾后,转动下看看有没有虚位

网友B:
碳纤的桨哪买的。是12X6吗

网友B:
起落架很低,起飞对场地要求很高吧,至少跑道要平整,这款不如手抛来的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的桨哪买的。是12X6吗

碳纤维的12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很低,起飞对场地要求很高吧,至少跑道要平整,这款不如手抛来的顺

试飞先地面起飞!等了解了飞机的性能才手抛!!!!我也担心着陆会伤到吊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考虑动力问题,你使用中感觉如何???

2820kv1100 10x5 很小油门就能平飞,这还是头重的情况,如果重心调到舵机线槽位置 估计油门能更小;重心按说明书位置必须带油门降落,否则兔子跳,但是带油门落有没有转向,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考虑动力问题,你使用中感觉如何???

另外。。。这个电机安装孔有问题,朗宇双电28系列的安装孔都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先地面起飞!等了解了飞机的性能才手抛!!!!我也担心着陆会伤到吊仓……

吊舱不会伤,起落架会墩变形

网友C:
贼鸥需要上到12寸的桨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贼鸥需要上到12寸的桨叶吗??

我觉得不一定上12寸桨,主要是比一下最大能上好大的桨

网友:
贼偶真心不错,缺点不抗风,但是优点完全掩盖缺点

网友:
楼主DIY水平不错,大大的赞

楼主:
月初到高原试飞了新的汽油飞机以及天捷力的贼鸥,先说说我的感觉:缺点以及不足地方:没有转向的飞机着陆起飞非常不好控制,这点需要天捷力改进,FPV载机基本都很重,着陆吊仓是个软肋,基本不能承受着陆的冲击,容易坏吊舱,水平尾翼我个人感觉展弦比大了,尾翼比主机翼先失速,这点不能保证大风或其他紧急情况下的操作性。装上吊舱罩只能安装10寸桨。优点:在海拔3850米的地方电动的贼鸥优势明显,机翼升力保持不错,稳定性和操作性感觉很好,如果在低海拔地方估计更好,可使用的空间非常大,方便安放不同设备,以及大一点容量的电池,机翼强度也非常好,基本没有变形,个人觉得是一架值得购买的飞机,
  以上个人观点,飞过这个飞机的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希望在我们的献计献策下厂家能做出更好的飞机满足我们的蓝天梦,满足我们FPV爱好者为努力寻找好飞机的梦想,毕竟国内商品FPV载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款飞机在生产,我们大家要一起呵护成长而不是乱喷。视频没有好多,稍后编辑了上吧,因为很忙。。。。事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月初到高原试飞了新的汽油飞机以及天捷力的贼鸥,先说说我的感觉:缺点以及不足地方:没有转向的飞机着陆起 ...

我是专门来顶热带鱼的-------------观点!

网友:
楼主,分享飞行视频

网友:
嗯嗯 相当不错

网友(2015-02-12):
感觉这改装有点破坏性

网友:
严重支持贼鸥党。

网友:
天捷力的贼鸥能飘死你,特省电。

网友:
我用的 2820,KV1100,10寸桨 ,4S5000 X2

网友:
带鱼  2.4  5.8 图传那个牌子的好  能推荐下吗 我现在就差图传了 谢谢

网友:
贼鸥啊贼鸥,还是真的不错。

网友:
贼鸥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载机,爬高能力特强,机舱大,省电。优点多缺点少。有模友说吊仓易在落地时损坏,建议天捷力改进,不知道厂家如何回答的。还有,是否有用贼鸥进行伞降的实验。请牛人指点。

网友(2015-03-20):
贼鸥太能飘了,又超级省电,反正我喜欢。

网友:
现在大家又都玩one了。我的贼鸥还没怎么飞呢。

网友:
天捷力的新产品出来的好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贼鸥,此一次试飞低空转弯,逆风失速掉下来了,吊舱炸了,主碳杆断了。贼鸥很怕风大,我 ...

死胖子虽然难看,但是性能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