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的SBUS功能和普通的混用问题?

楼主(2014-08-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将7008的8个普通通道输出口变成9-16通道  具体参考说明书的接收机设定部分

网友:
一直那样在用。。。飞控用一根线设成sbus模式连接,云台设在9-12通道。

网友:
你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估计对你有一定帮助。

网友A:
6208可以,7008不清楚

网友:
过路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08可以,7008不清楚

您好,请问6208怎么设置才可以???也就是把1~8变成9~14.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6208怎么设置才可以???也就是把1~8变成9~14.   感谢!!!

百度搜T8FG中文说明书里面有6208使用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T8FG中文说明书里面有6208使用说明

百度没找到啊,只有设置SBUS舵机的,没有普通舵机的。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B:
百度没找到啊,只有设置SBUS舵机的,没有普通舵机的。

还没解决??

网友:
没有,请问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