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250穿越四轴了。求点建议

楼主(2014-08-29):
机架看中250 那个脚架根管的那个了。电打算好盈新款乐天10A   飞控不用说 自然是CC3D   电机就纠结啦。。很喜欢RCTimer的1806 ,不知道怎么样呢?还有这配置用2200电池合适吗?谢谢解答

网友A:
为什么喜欢RCTIMER的那个1806?我看都差不多啊

网友B:
自己能做了动平衡RCtimer不二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喜欢RCTIMER的那个1806?我看都差不多啊

rc的能装3孔碳桨 然后炸鸡直接坏转子的几率小  另外动力也更足  而且长得好看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做了动平衡RCtimer不二之选

好操作吗?rc的动平衡真的很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操作吗?rc的动平衡真的很差?

动力很足,平衡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很足,平衡很差

自己做动平衡咋操作?是以前那个用一根扎带然后手机配合做的吗?

楼主:
CC3D需要减震版吗?

网友C:
求推荐250合适的电机,电机要求力效高的,桨配6030的

网友:
说干就干,自己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250合适的电机,电机要求力效高的,桨配6030的

我选的RCTimer 1806

网友:
RCTimer 1806如何座动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