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8 配 t-motor1255 apc 1245mr apc1238 续航测试

楼主(2014-08-29):
测试平台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862
稍有改动,去掉了挂载杆,加了gps

三种桨如下
从左至右分别是 t-motor1255   apc 1245mr    apc1238
都不是原装桨,牌子只代表桨型
碳桨是飞越的,1245mr的仿品目前淘宝就一家在卖,1238是atg的
先对比静平衡
看我图上贴的胶带就知道了,注意,1238那支另一面也贴了长长一条(我也无语了……)
重量分别是,14,20,20

测试结果是,悬停时间分别为,20,22.5,20.5(分钟)
我彻底无语了!右边两个价格加起来还没那个碳桨贵,飞越你让我失望了,再贵就只有原装t-motor桨了,看来是要放弃碳纤桨的节奏么
但是碳桨的稳定性很优秀,操作手感很好

另:使用原装APC1455mr的续航也不过就是24.5分钟,但是那价格和抗风性大家都懂的

所以结论是,不用盲目追求原厂大桨,多花几倍的钱,就多百分之十的续航,便携性,稳定性,抗风性都大打折扣

再另:以上四种桨用下来,都是电机电调还没电池

碳桨悬停视频:
(一直左右来回飘,不知是不是小区里gps信号太差的缘故,视频太长上传太慢,就截了一小段,等找到效果最好的桨再传完整视频吧)

附平台照片:

网友A:
分电板 在 飞控下面?

网友A:
接受机的线全部换了吗???咋那么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 在 飞控下面?

对的,夹在下板和电池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机的线全部换了吗???咋那么长啊?

换了22awg的绞线,然后发现太粗了……一坨挤在一块儿

网友B:
一般聽到的都是說碳槳硬,承重高、效能好等等之類的,但是我在實際測試使用上,也如樓主所測的結果,碳槳實測的時間並不會比尼龍槳來得好!
我的推論是,碳槳是仿尼龍槳的槳型去貼合碳布而成的,但實際上觀察它的橫切面,並非尼龍槳的前厚、後薄的形狀,也就是一般機翼的剖面
而且碳槳幾乎都有翼面不平整的現象,或許這也是造成碳槳效能其實沒有apc1238及apc1245 mr來得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聽到的都是說碳槳硬,承重高、效能好等等之類的,但是我在實際測試使用上,也如樓主所測的結果,碳槳實 ...

白费我120大元啊……还想去试试木浆的说,不知你试过没有

网友C:
上DJI的1555或者蜻蜓1555,持航更长,不过要6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DJI的1555或者蜻蜓1555,持航更长,不过要6S电

用的是6s电,只是淘宝上的1555看起来做工都很糟糕……

网友:
酷睿I7 耶!

楼主:
那是我脑洞大开贴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夹在下板和电池板之间

kaishi 开始 我的也是那样设计的  但是很多人说分电板 在飞控下面是  炸鸡的节奏  我就  没有用 分电板了直接焊死  用线接出来的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ishi 开始 我的也是那样设计的  但是很多人说分电板 在飞控下面是  炸鸡的节奏  我就  没有用 分电板了 ...

如果是集成罗盘的确是炸鸡的节奏,否则的话不怕干扰的,dji自己的f450不也是飞控放在分电板上面的嘛

网友:
不错诶,不过碳桨就一血滴子,不好使还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集成罗盘的确是炸鸡的节奏,否则的话不怕干扰的,dji自己的f450不也是飞控放在分电板上面的嘛

回头  我也改了 试试   求QQ号   一起研究。现在我的是把线焊接在一起  感觉 好大一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  我也改了 试试   求QQ号   一起研究。现在我的是把线焊接在一起  感觉 好大一撮

网友:
英特尔  飞控!

网友:
酷睿i7内核,V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费我120大元啊……还想去试试木浆的说,不知你试过没有

有看到txxtor出的白色木槳,外觀很正,只是聽說木槳比較重保養,目前不打算試這木槳!雖然apc1245mr與apc1238 sf的槳效差不多,但是apc1245mr比較粗狀些,所以會以apc1245mr為主

网友:
我想用4110kv400陪1355mr用6s电,不知效果咋样

网友:
有同感。

挂载的设备都不便宜,万一空中断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看到txxtor出的白色木槳,外觀很正,只是聽說木槳比較重保養,目前不打算試這木槳!雖然apc1245mr與apc ...

有同感。

挂载的设备都不便宜,万一空中断桨。。。。

网友D:
飞机看着好屌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看着好屌丝

是啊,买不起云台只能挂个iphone充数

网友:
为大家普及APC桨的区别 :APC 多轴用的桨有三个系列 E  SF  MR 其中E和SF是早期的   最新出的是MR   三种桨的特点分别是:E 可以承担高速  但是比较重  SF  比较轻  但是不能承载高速 比较软   MR是专为多轴设计的最新的  比E要轻  但是比SF 要硬  可以承载比SF更高的速度。SF系列的就是之前 1038  1047  9047 1147  1238  1447   尾数为7 或者8的。。。  MR  系列的都是9045  1045 1055 1245 1145 1455 1655 尾数为5的 正品专卖    所以大家需要选购的 可以联系企鹅287671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