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s500配置问题,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4-08-29):
  大家好!
  我从来没有玩过四轴,但最近对四轴却是越来越有兴趣,在论坛里研究了几天,决定入个S500感觉一下四轴的魅力。
  下面是我打算入的配置,主要就是要求稳定、好飞、好控制,先练练手,等到能熟练操控了准备挂个云台上个狗,看能不能玩玩航拍什么的,呵呵,还麻烦大家帮我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机架:S500
  电机:朗宇2216 KV880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零度S4-V2
  桨:仿APC1147
  控:天地飞7(以前飞固定翼用的)
  电池:3S2200 或4S2200

  现在问题有两个:1、好盈铂金30A是无BEC输出的,我是不是还得买个UBEC装上?
          2、都说S500的脚软,所以想请大家给推荐个物美价廉的脚架用用。

  还有什么我没想到的还麻烦大家给指教指教,再次感谢感谢啦~

网友A:
建议电机改用BD2212的,更给力,让你飞的更远更久

网友B:
电机用朗宇V2216  KV800
电池上3S 4000-5000的。
S500的脚架软是软,但还不至于无法承受的地步,降落柔和点完全没问题!
我的S500起飞重量1760克,已经安全飞了差不多100个起落了,屁事没有!

网友C:
是的好盈铂金30A  无BEC输出的,必须买个UBEC装上。电池可以再大些。

网友D:
没必要上铂金,又大又重,普通20A即可,注意,s500中间层很矮,很多飞控放不进去,用四合一的话还可以把中间空间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朗宇V2216  KV800
电池上3S 4000-5000的。
S500的脚架软是软,但还不至于无法承受的地步,降落柔 ...

机架有挂云台,狗嘛?

网友B:
当然有挂!云台、狗3+ 、图传、OSD该有的都有!
LITE可以放进S500的中心板。S4似乎不行。
不需要额外的加UBEC,飞控自带电源管理模块,直接接电池就行!

网友E:
这机架貌似掉高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机改用BD2212的,更给力,让你飞的更远更久

BD2212?好的,某宝搜一圈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朗宇V2216  KV800
电池上3S 4000-5000的。
S500的脚架软是软,但还不至于无法承受的地步,降落柔 ...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电池好说,买块就是,但是我看朗宇2216KV800的卖的不多啊,而且据说只能上12寸桨,抗风较差,不知是真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好盈铂金30A  无BEC输出的,必须买个UBEC装上。电池可以再大些。

好的,明白,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上铂金,又大又重,普通20A即可,注意,s500中间层很矮,很多飞控放不进去,用四合一的话还可以把中 ...

我上铂金主要是为以后考虑,如果要换个大点的机架的话就不用再买电调了,呵呵,S500主要是想练练手娱乐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挂!云台、狗3+ 、图传、OSD该有的都有!
LITE可以放进S500的中心板。S4似乎不行。
不需要额外的加 ...

好的,谢谢!请问你这么重的机子一般用多大电池,可以飞多久?

研究研究你的帖子去!

网友F:
S4 和LITE一样自带BEC   不需要买      电池大点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你这么重的机子一般用多大电池,可以飞多久?

研究研究你的帖子去!

V2216  KV800  1147
NAZA LITE +GPS
非凡OSD+GPS
TS832 600MW图传
电池用3S 5000
飞狗云台+GOPRO3+
飞行时间12-13分钟下来,电池回压到3.7V
3级风或偶尔阵风没问题,扛得住!
这个配置我已经安全飞行近百个起落了,啥事没有!

网友G:
这个机架真的很一般  说是加碳杆  电机座那块还是没有  我第一次试飞 2米的地方翻下来  直接断了  之前F450  各种操   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貌似掉高严重

请你装得专业点好不好

网友H:
S500 建议上11寸桨 12寸有点太大了。 电调20A足够,不过未来升级受限。

中心板装机臂的螺丝要自己再配一套加长一点的螺丝安装,最好再加上垫片,特别是脚架螺丝。原配螺丝暴力起降容易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S4 和LITE一样自带BEC   不需要买      电池大点会更好

好的收到!家里有4S5000毫安的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216  KV800  1147
NAZA LITE +GPS
非凡OSD+GPS

我用个4S5000来飞是不是会更猛一些,留空时间会不会也更长一些,不过4S电池也更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架真的很一般  说是加碳杆  电机座那块还是没有  我第一次试飞 2米的地方翻下来  直接断了  之前F450 ...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我飞的时候得多加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S500 建议上11寸桨 12寸有点太大了。 电调20A足够,不过未来升级受限。

中心板装机臂的螺丝要自己再配一 ...

我就是打算用11寸桨,然后架子到手了再去配螺丝吧,谢谢提醒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V2216  KV800  1147
NAZA LITE +GPS
非凡OSD+GPS

请问下用的多少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用的多少C的电池?

20-30C都可以!

网友:
我也准备配置一台S500入门,我去好盈官方查看电调,好盈专属多旋翼的电调是乐天,有10 20 40 50 A,我觉得你用40A或许会比铂金更好。。。有错之处还请包涵。。。重在交流。。

网友:
你好。你的S500配置用的是多大的电池呢?我也准备装个S500机架便宜。我想配30A铂金 朗宇2216 900KV  狗云台 S4控 行吗?

网友J(2014-11-22):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朗宇V2216  KV800
电池上3S 4000-5000的。
S500的脚架软是软,但还不至于无法承受的地步,降落柔 ...

请问lite用在s500上怎么样呢?会不会掉高?或者不稳呢?

网友:
电机你用飓风2216电机,还不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问lite用在s500上怎么样呢?会不会掉高?或者不稳呢?

Lite用在S500上没任何问题啊!没有出现过掉高的现象!
GPS模式下定点没有发现掉高的现象,当然在你大幅度的改变姿态的时候,例如大幅度的前进后退,左右横移,当然要稍加点油门来保持高度啊!玩过固定翼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操作方法吧!
主要还是要调校得好,我的S500现在无风的条件下用姿态模式就基本可以撒手悬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用在S500上没任何问题啊!没有出现过掉高的现象!
GPS模式下定点没有发现掉高的现象,当然在你大幅 ...

ok,谢谢啦,已入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V2216  KV800  1147
NAZA LITE +GPS
非凡OSD+GPS

非凡OSD貌似可以和飞控共用一个GPS

网友:
我也想搞,但是纠结于到底是2216电机还是31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非凡OSD貌似可以和飞控共用一个GPS

这个还真没试过!但泡泡老师好像出了个共用GPS参数的解决方案,有视频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B:
V2216  KV800  APC1147   3S的电池,够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V2216  KV800  APC1147   3S的电池,够用了!

很喜欢精灵那样的机架,如果用大精灵机架,挂狗,云台,图传,2216的行不行?大概可以飞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喜欢精灵那样的机架,如果用大精灵机架,挂狗,云台,图传,2216的行不行?大概可以飞多久

大精灵的轴距多大我不清楚!但用2216是可以的,至于飞行时间的话,如果装好总重能控制在1300G---1500G之间的话,二级报警电压设置在3.7V,那飞行时间估计会有14-15分钟左右!总重能控制在1300G以内的话,二级报警设置3.7V,那飞行时间可以在15分钟以上!
我的S500不装云台和GOPRO,拆除图传,OSD,我记得好像是1250克,我二级报警电压设置在3.68V(考虑满负载的情况下实际电压有0.2V的线损),下来电池冷却后正好回压到3.7V,飞行时间最长一次好像是17分钟!

网友:
我的S500机架多次失控,挂树上掉下来机臂就断,里面有碳管没用一样断,我感觉没碳管可能还好点.我的配置属菜配:朗宇A2212-KV980,好盈四合一25A电调,QQ飞控,1047仿APC浆,TCB3S-3500ma电池,16分钟留空,机重1100克,飞行还算稳,一分钟不操作,一样飞.如是新手千把块钱先弄个感觉,摔了好修,不心疼,等有经验了再上高大上.

网友:
电池太小。飞控可以给电调供电 前期用个其他电调 插到别的通道上 给接收机供电就能校准油门了 切记一定要校准

网友:
前来看配置,学习

网友M:
我用的就是零度,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