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900降下温

楼主(2014-08-29):
S900可以折叠,但是真的方便吗?
我想真正搞过航拍的应该知道,在途中,带一个s900还是如下图这样方便(下图可以一手拧着)?

s900要做个箱子,大家想想多大?拖着???
而下图这样的就轻松多了,大家可能会问,云台昨办?云台做个小箱子拧着,出去几个人嘛

大家会说,有车,s900一拧就可以进车里了,全国跑的航拍公司,有几次是开车去的呢???
六轴航拍机安稳在里面睡觉???

一手拧着就走咯

网友:
楼主 用来用去 还是用大疆啊    呵呵  卖了 又买

网友:
S900太火了,我估计不好降温呀

网友:
请问云台是怎么放的 用的什么云台呢

网友:
那不也得拆装云台吗?

楼主:
拆装云台一般只有在路途中才需要拆装,转场的时候拿着就行,很方便,z15

网友:
这种折叠方式确实方便好多,就是云台单独准备个箱子就好了

网友:
那么长怎么上飞机

网友:
如果是飞越的机架。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折叠用的卡子会在你折叠上几次后纷纷断掉的,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

网友:
还是伞型结构合理,云台能不拆就别拆,重心,虚位,都会影响画面,一直用大疆的载机,24号在上海看模型展无意看到零度的high one,同样的伞型结构,全金属隐形卡口,没有任何多余的部件,感觉结实很多,比s1000的塑料卡子结实,希望dji参考,改进。

网友:
长途运输看似简单~中途转场呢?云台不拆~960机架你看看能占多大地方?俩机架我都有~就算S900做箱子也比960方便~900做箱子长宽高都不会太大~而960我就算拆掉云台脚架及螺旋桨也至少要就1米多点的内径~外长必定超过1米~另外还要单做云台设备箱~自己感受一下吧~

网友:
遗憾地告诉楼主,这个折叠设计确实有诸多弊端,一、箱子1.8米才能装下,5座车放车里横着放不下,竖着要多占一个前排车位。二、云台要拆卸,多了一只装云台的箱子,更麻烦的是到了外场一个人还没法把云台装上,拆装云台要记录位置,螺丝要上胶。

当然,伞形也有他的弊端,相比这个,伞形的弊端要相对少很多。

其实什么形状不重要,自己用的舒服就可以,只是不喜欢拿自己的优点去跟别人缺点比较的对比方式!

网友A:
要是坐飞机的话就蛋疼了,还得托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坐飞机的话就蛋疼了,还得托运。。。。。

s900和这个一样的都得托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s900和这个一样的都得托运

托运会不会丢啊?是不是要买托运险啊

网友:
放点冰块降降温

网友:
楼主真的是个会折腾的人!!!

网友B:
请问云台放在哪里的?

网友C:
各是各的方,各是各的便!

网友D:
生命不止,折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