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震动很大 风大高度无法锁定

楼主(2014-08-29):
s1000震动很大感觉 看见电机在狂震 是不是桨有什么问题 求解答

网友A:
沙发,检查电机座平衡,另外把桨都平衡下,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检查电机座平衡,另外把桨都平衡下,看看如何

折叠桨没办法做平衡的

网友:
折叠是方便,可是抗风就GG了

网友:
折叠桨螺丝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要打螺丝胶桨叶不能破损,,电机轴等不能松动,好好检查一下,肯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B:
唉。。。 平衡怎么做呐   s1000  不都是折叠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 平衡怎么做呐   s1000  不都是折叠的么

是叫你做桨固定力度的平衡,还有看桨有木有变型,把震动大的桨换新的!

网友(2015-03-26):
引用 网友C:
是叫你做桨固定力度的平衡,还有看桨有木有变型,把震动大的桨换新的!

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