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RX601和K8整合到一起了

楼主(2014-08-29):
受到mymtt玩家的启发,今天把才收到的RX601接收机整合到K8里面了,改机过程就不上了,上图:

网友:
这~我用卫星

网友:
这帖不火没理由,顶

网友:
求看 黄8背面的黑块想要掩盖的是什么

网友A:
牛啊,内置RX601难度比卫星要大不少啊,601的优势在于接收距离远大于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内置RX601难度比卫星要大不少啊,601的优势在于接收距离远大于卫星

的确要难点,有七根线要焊接,尽量把RX601的主板四周打磨点,减小尺寸!

网友(2014-11-08):
电调的油门线不是要插在接收器上吗,现在包在壳里面怎么插?

网友:
说一下线怎么接的吧,图上没有看出来。

网友:
炸鸡的话要注意检查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
楼主为何这么叼

网友:
楼主可以介绍推广一下啊。

网友:
早这么干过了,后来又复原了,感觉没多大意义

楼主:
主要是用在250级的JJ上,这种做法还是可以的!大JJ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