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5 PWM和进角问题

楼主(2014-08-29):
蝎子4025电机,电调是好盈100A v3,请教各位大大,你们进角和PWM怎么设置的,因为电调里没有5度,所以我设的8度,8HZ这样可以吗

网友:
有自定义近角

网友A:
刘儿,X5用的是不是原配动力,我刚买的4025,还不如601有劲,KV890,

网友A:
我也这套动力,我的890KV,用的8度,8HZ,软的很,我飞的X5,电机齿15T,你的4025多少KV

网友B:
用设置卡,可以自定义设置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儿,X5用的是不是原配动力,我刚买的4025,还不如601有劲,KV890,

为啥不买KV1100?
不要叫出我的名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套动力,我的890KV,用的8度,8HZ,软的很,我飞的X5,电机齿15T,你的4025多少KV

你现在的情况先别急换电机了,不然浪费钱,先去买齿轮试试看先,17T的齿轮85油门应该还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的情况先别急换电机了,不然浪费钱,先去买齿轮试试看先,17T的齿轮85油门应该还好飞

恩,我觉得也是,既然是4025,肯定是可以发挥出比4020更大的能力,电机齿我打算买16T17T两个,试试,我最大的疑问就是好盈电调是不是和4025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觉得也是,既然是4025,肯定是可以发挥出比4020更大的能力,电机齿我打算买16T17T两个,试试,我最 ...

16T就没必要了,90的油门2400转都上不了,直接17T85油门就OK

网友:
我的X5也是4025,KV值是1100的,电调也是V3 100A,不过还没飞过~一直放着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设置卡,可以自定义设置5度。

那还要买设置卡?不用设置卡,控设置没有自定义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