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飞行问题?

楼主(2014-08-29):
室内加油飞起来后,不动方向控制,自己会飘移,啥原因?谢谢各位玩家!

楼主:
啥意思,我刚开始玩 不懂能说说吗?

网友A:
你玩过电直就知道了,有平衡仪,但是平衡仪不是很好,就会飘啊,电直要一直修正才能悬停,四轴有飞控都还好啦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小四轴,就算是能自稳的,你不控制它也会有点飘的,因为,空气不是理想静止的,如果飘得很厉害,那就需要调整你的四轴或者遥控器的微调了。

网友C:
没有不飘的。大疆放在室内飞一样飘。minidrone时间长了也会飘,只有电脑多方位监控的宾夕四轴才不会飘。初学者轻易道出了世界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飘的。大疆放在室内飞一样飘。minidrone时间长了也会飘,只有电脑多方位监控的宾夕四轴才不会飘。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小四轴,就算是能自稳的,你不控制它也会有点飘的,因为,空气不是理想静止的,如果飘得很 ...

NANO QX   谢谢  我调了下遥控微调  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过电直就知道了,有平衡仪,但是平衡仪不是很好,就会飘啊,电直要一直修正才能悬停,四轴有飞控都还好 ...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NO QX   谢谢  我调了下遥控微调  能好点

哦,这种小四轴啊,重心很重要,电池可以前后移动吧,试着调一调位置吧,重心调好了再调遥控器的微调,以后可以在电池上做个标记就比较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种小四轴啊,重心很重要,电池可以前后移动吧,试着调一调位置吧,重心调好了再调遥控器的微调,以 ...

xiexie

网友D:
是的电池的位置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电池的位置很重要的!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