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

楼主(2014-08-29):
本人550DFC 90A电调一直没调试 近期想在地面调试 但不想买电池 因为近一段时间都不会拿出去飞 想用两个6安时12伏铅酸蓄电池串联做做调试 但不知道铅酸蓄电池行不行 如放电C数够不够  两块串联行不行等 各位谁有经验给点意见

网友:
很重的吧

网友A:
飞得起来吗?试机可用小电池

楼主:
铅酸电池肯定重拉 我又不用它飞行 在说也飞不起来太重 我只是在地面调一下斜盘与双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起来吗?试机可用小电池

我怕放电C 数不够 我也没想让它飞起来 只是调调十字盘与双浆

网友B:
试一下车,理论上可以,不知道电调能否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车,理论上可以,不知道电调能否识别。

还有这个问题 我的电调是凤凰90A 怎么知道电调能不能识别呢 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问题 我的电调是凤凰90A 怎么知道电调能不能识别呢 这个问题我还不知道列

试试看吧,550耗电巨大,只要电源不接错,就算不动的话,也不会烧电调

网友:
不过既然有了550直机,电池总是要买的,还是用电池更好一些,外接电源地面试机,你要在起落架上压上很大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吧,550耗电巨大,只要电源不接错,就算不动的话,也不会烧电调

哦 谢谢

网友C:
看放电电流 如果是汽车或摩托的就可以 ups用的一般不行 除非三洋或山特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放电电流 如果是汽车或摩托的就可以 ups用的一般不行 除非三洋或山特原装的

谢谢 我准备用的摩托车启动电瓶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准备用的摩托车启动电瓶

那没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用过12v100ah的电瓶飞过四轴。

四轴也就1公斤多一点。

电瓶33公斤。能不能飞起来,自己脑补吧。不过我有根5米的线。

网友:
这电池最多提供30A的放电,根本无法满足550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