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kt固定翼,惨惨惨惨惨惨炸啊,求这个模拟器可以用的软件!!

楼主(2014-08-29):
以前飞四轴感觉好容易的说,现在第一次飞kt固定翼,惨惨惨惨惨惨炸啊,求这个模拟器可以用的软件!!

求这个模拟器可以用的软件啊!!!

楼主:
我是天7的 遥控器!

网友A:
炸了修修了炸,炸炸更健康

网友B:
如果飞过4轴,飞固定翼很容易上手的。

也许是飞机没有调好。
或者也加个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过4轴,飞固定翼很容易上手的。

也许是飞机没有调好。

四轴 自稳 定高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啊!

可能真的是我机子没调好,总感觉很难控制,总的就是感觉完全不听指挥

网友:
有加密狗了,下载一个即可

网友:
哈哈 要不KT板也不好飞

网友C:
下个G4呗,网上一百度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个G4呗,网上一百度很多的。

只找到个115 网盘的地址,结果1115 网盘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修修了炸,炸炸更健康

太悲催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找到个115 网盘的地址,结果1115 网盘已经挂了

再找找,应该有的,我以前也是在网上下的,这个太大,手里有也没法传给你,只有自己下,要不先下个XTR,这个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找找,应该有的,我以前也是在网上下的,这个太大,手里有也没法传给你,只有自己下,要不先下个XTR ...

论坛里找了个 G4 的 百度网盘,下载好了! 刚安装好,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找找,应该有的,我以前也是在网上下的,这个太大,手里有也没法传给你,只有自己下,要不先下个XTR ...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新手不容易啊!!

网友:
我这边有个g4,可以用,需要吗,发给你

网友:
不炸机的飞行员不是好飞行员,炸炸就技术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容易啊!!

不是新手吧?

网友:
板机相对比较灵敏,动舵多一点儿飞机姿态就完全改变咯,飞机调试好的话很好飞,各种动作随便飞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啊???

貌似无序列号呀,先运行其目录下的REALFIGHT LAUNCHER并输入序列号,一般序列号在你下载的文件中有相关说明的,找找。

网友:
我这有99新光盘 ,需要出给你。

网友D:
苏27不至于炸成这样吧,动力不够?

网友:
炸吧炸吧不是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无序列号呀,先运行其目录下的REALFIGHT LAUNCHER并输入序列号,一般序列号在你下载的文件中有相关 ...

弄好了,但是三通道 油门控制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导致部分飞机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苏27不至于炸成这样吧,动力不够?

动力够,感觉是两边的 副翼 没调整好,飞起来很难控制,有点风,结果飞远了姿态看不清,控制不好就回不来了!后来找到就算运气不错了!

网友:
喜闻乐见,安慰一哈。

网友:
喜闻乐见,节哀顺变

网友E:
下个凤凰5 即可啊,已经有了加密狗应该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好了,但是三通道 油门控制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导致部分飞机不能飞!!

不应该没油门的,设置一下,有遥控器设置的,设好后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个凤凰5 即可啊,已经有了加密狗应该能用的。

加密狗上没说 凤凰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没油门的,设置一下,有遥控器设置的,设好后再校准。

油门摇了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摇了不动!!!

这就怪了,模拟狗有问题?关机多拨插几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