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人玩穿越,我有d10控,组一套fpv下来大概多少米。

楼主(2014-08-29):
如题,不知道价位,各位报个数字参考一下吧。

网友:
450机架,2500块钱,应该可以拿下

网友A:
fpv深坑,不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深坑,不踏比较好~

明知坑深,但入坑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
玩穿越在某宝有套餐的,你有控,最低几百大洋也能搞定

网友:
只FPV的话投资不大,要是还要航拍的话那得脱裤子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不过我花了2300

网友:
主要怕你折腾 一个感觉不好了 又换这个又换那个 ,我就是 这样过来了 都可以配出2套设备了

网友B:
动力配置:
云雀模型,全套:619  ,自己搜索哦

(1)电机  银燕1806  2280kv   4个

(2)电调  银燕  12A  simonk  4个

(3)H 250四轴机架(纯碳纤)1架

(4)4对黑色 GEMFAN 乾丰 6030正反桨

FPV配置:

显示屏 8寸 150
图传 5.8g  200mw   180或
                400mw   350
摄相头  sony 700  120或
           其他 自己选

总共不超过  1500,配置很好了。

网友:
电机有更好的吗
平衡和力效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配置:
云雀模型,全套:619  ,自己搜索哦

还有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