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电机旋转方向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大疆出厂的问题!请大疆技术解释!!

楼主(2014-08-29):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请问有照片或者视频资料可以放上来吗?如果属实我们给予您合理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估计是工人焊错了,把电调拆下来换两条线焊上就好了,返厂也一样这样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工人焊错了,把电调拆下来换两条线焊上就好了,返厂也一样这样弄

桨也需要,换。

楼主:
哎 错怪大疆了 两个相邻机臂顺序弄错了 CW 和CCW是间隔的 !没有注意!呵呵!话说回来 S900要有安装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
切腹自殺吧!
建議可加個編號

网友:
今天在大疆深圳代理买了s900,看技术调参,应该不会出这种错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错怪大疆了 两个相邻机臂顺序弄错了 CW 和CCW是间隔的 !没有注意!呵呵!话说回来 S900要有安装说明书 ...

说明书到大疆官网下载也有安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