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泡泡老师 PIXHAWK PX4飞控

楼主(2014-08-29):
我的PIXHAWK PX4飞控 在四轴上用没有问题 最近想把PIXHAWK 装到我的固定翼上 接完线上电之后飞控自动解锁 但是舵机电机都没反应 在APM地面站看 遥控器的输入没有问题 而且飞控的舵机电机输出也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舵机和电机就是没反应呢  已经排除了 电机和舵机的问题 是不是我的接线有问题?还是有其他地方我没有注意的 !请教泡泡老师!

网友A:
没用PIX飞过固定翼,回答不了。
是不是舵机的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PIX飞过固定翼,回答不了。
是不是舵机的供电问题?

你好,泡泡老师!能不能发个px4连接的图,我看接口中有ADC3.3  ADC6.6  power等,但好像都不是供电的接口,我现在用usb在电脑上调试,但要飞行的话是用BEC供电还是什么接口,谢谢!

网友:
用帶BEC的电流电压传感器供电...舵机最好单独供电,, 不要從APM /PIX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PIX飞过固定翼,回答不了。
是不是舵机的供电问题?

问题已解决 是APM的固件问题 我重刷了 底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APM的固件问题 我重刷了 底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请问是“底版本”还是“低版本”,因为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能不能说下是哪个版本

网友B(2014-10-08):
引用 网友A:
没用PIX飞过固定翼,回答不了。
是不是舵机的供电问题?

泡泡老师  我准备装一个 飞越650 配朗宇4108电机 配NAZA V2飞控 配图传 二轴云台 加山狗相机 miniOSD 不知道 图传 连接线怎么接 然后就是不知道 用什么图传 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  我准备装一个 飞越650 配朗宇4108电机 配NAZA V2飞控 配图传 二轴云台 加山狗相机 miniOSD 不 ...

网友C(2014-12-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APM的固件问题 我重刷了 底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请问你刷的哪个版本的固定翼的固件,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或者有固件的话,发我邮箱:6686295@qq.com,多谢

网友(2015-04-07):
楼主,想请教你的pixhawk用的是哪款遥控器,如何连接的接收器。

楼主(2015-07-02):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刷的哪个版本的固定翼的固件,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或者有固件的话,发我邮箱:,多谢

用的天地飞9 用一个转换器来链接的 X宝上很多

网友(2015-08-06):
引用 楼主:
用的天地飞9 用一个转换器来链接的 X宝上很多

楼主买的是BEC吗?我用pixhwak也存在舵机不转的问题。。。。。电调的BEC跟这个BEC有关系吗

网友:
泡泡老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