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白色版D10做工细节、开关解释、舵机监视器查看?

楼主(2014-08-29):
       我期待已久的控终于到手了,外观看着还不错,我比较骚,所以白色比较合我的口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白色原料比黑色原料成本贵,感觉比黑色更好更环保,炎热的夏天白色反光大,老化要好于黑色的,可以多用几年,呵呵~以上纯个人看法~

回正题:有几个问题求教模友和达人?

1、【做工细节】
       初入手感觉还不错,面板设置还搞不懂,整体看配合和大疆多轴更像是一套。充电口是12V50毫安,之前也是想省点钱,手头好几块11.1V 25C 2200mAh 锂电池 450专用,但是无法安装,高出5毫米左右,盖子扣不上!看来回头还要买块8C的电池。还有一个发现厂家做控不用心的地方,两边的摇杆配合原配铝合金防滑杆再扭到底的时候会碰到黑色面板的边上,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多绕了几次,再黑色面板上留下了4个斜向极限磨损的痕迹,为了改善完美的手感,我加了一片2毫米白色铁氟龙垫片得以改善,但是外面白色圆圈还是有点碰触到了摇杆斜向极限位置。回头去公司把摇杆磨细0.5毫米,估计可以改善。说到这里有个新问题出来了,是不是厂家有意这样设计,防止摇杆极限时减少摇杆根部强度?但是减少摇杆强度也不至于死碰到边才可以吧!我认为磨具再精细点一样可以保护十字摇杆吧~

2、【开关解释】
       键盘的开关定义我总是搞不懂,请大家帮我说明一下各个开关的功能和名词解释,如果本论坛有相关说明的话,请给个地址连接,俺想学习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按键列表:ELEV D/R(两档)、GEAR(两档)、MIX(三档)、AILE D/R(两档)、RUDD D/R(两档)、FMOD(三档)、AUX4(无级旋钮)、AUX5(无级旋钮)、GEAR旁边橙色微动开关加减调试、MIX旁边橙色微动开关加减调试。还有USB和DSC可以干嘛用?
分别翻译过来叫什么?干嘛用的?一般会设置成什么?求解?~

3、【舵机监视查看方法】
       我调试到固定翼默认配置,遥控的全部开关操作,总有个地方总是没有反应,也不知道如何调试可以再舵机监视器里全部看到动作,因为是刚买的控,我是怕这个通道坏掉,想学习一下。求解?~

楼主:
有一个新的问题需继续请教?如果我想FPV,用无刷云台,AUX4和AUX5两个旋钮可否控制无刷云台?
一般云台用哪个控制,这个10通道的是不是不够用啊?

楼主:
占位,不定期更新。

楼主:
相关说明:自己留用~

网友:
啥意思?搞不懂

楼主:
刚补上图

网友A:
这控入门级随便用用好了。有必要精雕细刻吗?D10黑版刷机还旋钮天线飘过

网友:
D10就两个旋钮,位置还这么蛋疼

网友:
就这么一个普通的控有必要么~~这么多问题说明书上都有,而且设置还是中文。做工方面也是就这么个价位的东西别纠结那么多。华科尔很少听取意见。所以说了也白说他们也不会改

网友B:
充电口只能充镍氢和镍镉电池 锂电池还是要取出来用平衡充充  ELEV D/R(两档)、AILE D/R(两档)、RUDD D/R(两档)  我觉得分别是升降舵、副翼、方向舵的大小舵和指数曲线切换的 GEAR(两档)是控制陀螺仪锁尾和非锁尾模式的(直升机模式)固定翼模式可以控制第五通道的开、关、MIX(三档)应该是混控开关   FMOD(三档)、AUX4(无级旋钮)、AUX5(无级旋钮)三个应该要设置对应通道才能用、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那个通道好像是螺距

网友C:
那些通道开关都是有用的,至于你用这个开关控制什么那就相当重要了,左右两个黑色的旋钮是调感度用的。关于你的第七通道没有分配或者是没有开启在通道监视器里就看不到有行程的变化了。这个有说明书的仔细看一遍就会了。

网友:
我觉得天7就比D10好看,显示屏比这个好

网友:
通道自己定义 刷过之后 想要啥功能设置就行 建议买个39元发射机电池(非控电)改jst头和平衡插 另买个12v电源用来插控玩模拟器

网友:
个人认为AT9将会是替代DEVO10的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只能充镍氢和镍镉电池 锂电池还是要取出来用平衡充充  ELEV D/R(两档)、AILE D/R(两档)、RUDD D/R(两 ...

谢谢,云台一般设置成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通道开关都是有用的,至于你用这个开关控制什么那就相当重要了,左右两个黑色的旋钮是调感度用的。关于 ...

谢谢你的回复:      这个通道找到了,默认的是陀螺仪三档,我改为启动就可以显示了,按照你说的遥控的两旋钮是调感度的(啥是感度,劳驾你高抬贵手多打几个字,没时间学习,晚了怕换不了,某宝买的),旋钮已经被感度使用了,那我的云台想用旋钮调试改咋办?没有可用的旋钮了!没有旋钮调云台了,是不是我该买12通道的遥控啊?

楼主:
12通道的华科尔有4个旋钮通道
是不是我该买这个更合适啊?

网友:
旋钮主要用于调一些感度,例如多旋翼或直升机在初始刚装飞控的时候,并不知道感度多大,适合自己飞行的手感或者是整机基础感度稳定性,这时就需要调整飞控的感度。调整感度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通过电脑下载软件调整,在电脑调整感度。这样通过电脑调整很麻烦,感度不合适还要落下来插上USB线调整感度,调到合适的感度太麻烦。一会起飞一会降落调整。第二,就是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通过映射和分配到你那两个旋钮上面调整感度,这样很方便边飞边调整。不适合新手这样边飞边调,航模不是玩具注意安全!注意:映射或分配的时候旋钮要在中间的位置,也就是0的位置,要记住向左加大感度还是减小感度,这样在调整感度的时候就方便多了,等调到合适感度的时候旋钮不要移动位置,拿电脑看一下感度是多少就把你现在用旋钮调整的感度写在里面。然后在取消遥控器上面的两个旋钮功能,防止以后会碰到。这两个旋钮就是这样用的,还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了。但是/你装的飞控要支持才行,不是所有的飞控的感度都能用旋钮来调。

网友:
各种诟病白色D10难看的,现在终于发现白色的好处了,可以防晒啊哈哈哈~~【表示我黑的被晒一会儿就好烫5555~

网友:
有的通道没反应,是没有设置,设置了就会有反应,一般,没有设置的控,会有2个通道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白色的容易脏吧

网友D:
白色的不耐脏,用久了还容易变黄,还是喜欢黑色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的不耐脏,用久了还容易变黄,还是喜欢黑色的控。

白色控的好处,夜晚收摊回家不容易丢,反光好,好找,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控入门级随便用用好了。有必要精雕细刻吗?D10黑版刷机还旋钮天线飘过

我滴个去,原来这还只是叫入门级控啊,乖乖...心拔凉拔凉的呀

楼主(2015-02-28):
引用 网友E:
我滴个去,原来这还只是叫入门级控啊,乖乖...心拔凉拔凉的呀

不怕你笑,现在还在搁置当中,一直没时间鼓捣,前几天看到有一群人玩KT机,突然想搞搞这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