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随便飞飞,过过瘾,求推荐。

楼主(2014-08-29):
上4轴呢?还是6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6轴。八轴就不考虑了。飞行时间15Min左右,6S电池。挂个狗,随便飞飞。要求可靠性高点。8K搞下来吧。有没有现成的配置呢?

网友A:
4轴可以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可以便宜些。

就准备搞6轴。FPV。

网友B:
我有整装配置可供参考 加我好友直接说

网友:
果断六轴放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整装配置可供参考 加我好友直接说

我也求一台六轴配置,企鹅10542028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求一台六轴配置,企鹅105420281

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负载 留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负载 留空时间

800轴距,带微单能飞20分钟左右

网友:
建议配置 550到700的机架 3508/4110/4822电机 KV随着电压走 6S就选择400KV以下最好 电调铂金30A就行 记得买一个供电模块 因为铂金没有供电 当然 如果飞控带供电模块 也是可以的 比如naza和零度

网友:
8K?还15分钟?飞四轴吧,8K的设备40分钟都少了.........